[机械硬盘]
移动硬盘文件夹提示无访问权限求思路

楼主(2017-11-14):
客户的1TB移动硬盘拷贝了一个文件夹进去,现在这个文件夹提示没有权限访问,PE下也是提示无访问权限。硬盘上相对应的容量已经减少,证明拷贝是成功的,但就是无法访问其中的内容,想请各位大神给个处理思路。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NTFS文件在不同机器不同用户下访问造成的

不想折腾的话就在pe下用diskgenus拷贝,如果复制不成功就说明文件有损坏

另外可以对文件夹单击右键-属性-安全     然后更改所有者为everyone,然后再更改读写权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NTFS文件在不同机器不同用户下访问造成的

不想折腾的话就在pe下用diskgenus拷贝,如果复制不成功 ...

这个试验过了,涛声依旧。用WIHEX可以看到目录结构,但是拷贝后文件为硬盘以前的卫星地面图片,但已文件类型恢复确可以恢复出正常的照片,不知道是何缘故。请高手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试验过了,涛声依旧。用WIHEX可以看到目录结构,但是拷贝后文件为硬盘以前的卫星地面图片,但已文件 ...

是不是客户人为加密过?文件夹名字是否变为绿色?如果被加密过是否备份秘钥?如果没有备份秘钥只能恢复原系统才能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客户人为加密过?文件夹名字是否变为绿色?如果被加密过是否备份秘钥?如果没有备份秘钥只能恢复原 ...

没有加密,文件显示都名字都正常

网友:
右键--属性,点击---安全----高级(V)
“**的高级安全设置”窗口: 所有者---编辑(E)

勾选----替换子容器。。。。
点击----其他用户或组
在输入框中输入   users
点击-----检查名称 点击确定
试试看

网友B(2018-01-22):
朋友,你这种回复算不算是灌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这种回复算不算是灌水呢?

初来乍到,小弟不懂规矩,望大哥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