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化了的硬盘中的资料还能修复吗?

楼主(2017-11-14):
如题。。。。。。。。。。。。。。。。。。

网友:
可以用软件恢复,不是清除扇区数据一般都可以

网友:
可以恢复的,先用数据恢复软件试一下。不行只能找专业的了。

网友:
可以恢复 加我QQ1662068706     收费150

网友:
可以的,只要没再往里写过数据,没被覆盖基本上都能恢复出来的

网友(点评):
问题是写过数据了,重新分了区又重装了系统。。。

网友:
这个百分百能,不要在写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