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战记---联想 ---LZ57

楼主(2017-11-14):
前言:来实地快2月了,马上也要毕业了。从最初的无从下手,现在也慢慢的有维修思路了。开始亮机照都没拍,也不会发帖。请教老司机后,最好走的时候来一波吧,一是对老师们的肯定,二是对自己的总结。
正文:接到老师给的人为故障板,联想版号-纬创—LZ57
全板照
开始吧,人为故障,肯定先不能通电,不知道被搞成啥样,按思路一步一步来吧
先目测,由于被洗刷刷过,做的故障不明显,但还是发现一个敌人
PU4001装反,接着各大电感打值,电池充电电感PL4001对地为0
人为的不能烧鸡,拆相关连电容,上图红圈处,拆到第三颗时(电容底下有飞线,拆下来后才发现),不短了
公共点正常,上个电吧,但是坑肯定还有,没这么容易。防止后面还有坑,限个流吧,可调电流设为0.5A,直接
好吧,不够仔细,再查查,找到元凶,瞬态抑制二极管PD3801,被装反
换过来后,不短了,测得公共点,怀疑是假公共点
PU4001 G极等于公共点18.56VPQ40013-4脚没导通到地,控制极ACOK无电压,此电压来自充电芯片,查芯片工作条件,给芯片供电的DCIN无电压,PD4001
被装反,基准的REF滤波电容没有,补上吧
公共点有19V正常了,还是太粗心,仔细找一遍,发现PWM电路自举少件

   接着补件

补完后,上电触发,各路供电有,单缺0.8V管家供电,查图,原来供电电阻被干掉了
补好后上个波形
总线供电
其他内存,内存VTT,锁相环也都正常了,待机
问阿林老师要来内存,CPU,期待亮机照

网友:
第一次发帖,小白贴,大神们不要喷我,刚到路口,路还很远,其漫漫而修远兮!

网友:
这个思路很清晰,技术666,可以毕业了

网友:
你完全可以毕业了

网友A:
这些料板真漂亮呀,还是双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料板真漂亮呀,还是双桥的.

可不是双桥板子,单桥的,HM65架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