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外接花屏 内接不显 修复测试阶段又花屏

楼主(2017-11-14):
  客户送来联想E47A笔记本,说内屏不显示,外接花屏。拿来一看,这个故障很明显是显卡的问题,直接加焊,焊后一模一样,和客户说了下,重植,重植后完美修复。装机测试下,客户没拿硬盘,直接进PE稍微测试下吧,进PE后直接关机了,寻思可能电源没接好,重开,重开后屏幕直接花了,那种花法和屏幕坏了一样,很多线,寻思难道屏幕也坏了?外接看下,外接正常,这是什么鬼?外接好了,内屏出现了这个。拆开测屏幕正常,换屏也这样。这时候也下班了,和客户说明天拿吧,可能显卡坏了,得换显卡并报了价,客户说考虑下。  我回家就寻思可能是显卡坏了,原因有二:1,来的时候为什么加焊不行,得重植,2,我只动过显卡,其它地方碰都没有碰过,不可能屏线或者屏幕,肯定还是显卡。
  第二天来继续修,先测下屏幕接口各电压和阻值是否正常,显卡前后电感是否都正常,当测到电压部分发现LCDVCC不正常,只有1.6V而且是波形状还跳动,这明显不正常,追查这个信号是由Q4控制的,量测Q4成功导通并成功把+5V_S5拉低,Q2 Q3收到低电平信号,截止。+15V电压经过R33到Q1第二脚变为1.6V并有跳动, 测到这里发现问题就在这里,正常+15V经过一个电阻应该也是15V,因为此电路并没有下拉电阻!到底是Q1 Q2还是Q3呢还是电容C3呢,因为+15V经过R33后就链接这四个件!挨个拆吧,心里寻思最有可能Q1,先拆Q1,拆后+15V就正常了,真幸运,找个一样的三极管换上,完美修复,+15V过去后就是15V!
  在这里这个机器一共两个故障,一个是来的时候外接花屏内接不显,那时候是重植好的,因为LCDVDD和外接半毛钱关系没有!修好后又出现了,内屏花屏外接正常,这时候测是LCDVDD的问题,被拉低还跳动了,这两个问题都得修复缺一不可!当出现第二个故障的时候,很多人很有可能一直认为是显卡,要换显卡之类的,因为这个电脑只动过显卡,其它地方碰都没碰过!在这里我也差点走弯路了 惹祸的三极管 成功修复

网友A:
开始不细心错杀显卡了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不细心错杀显卡了  哈哈哈

开始确实是显卡的问题,外接花屏,内接不显,重植好的,结果进PE又出现了这二个故障,像屏幕坏了似得,出现了很多线再跳动

网友B:
屏供电, 你干显卡。 牛

网友:
楼主细心厉害  又学习了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供电, 你干显卡。 牛

这个机器两个问题,OK?刚来外接花屏,内接不显就是显卡的问题,重植好的,那时候你修这个供电是不行的,是我说的不够详细吗

网友:
我需要解释下,来的时候外接花屏,内接不显,就是显卡虚焊了,需要重植加焊的,我这个是重植的,但是紧接着出现了第二个故障LCDVDD变低跳动,又修复的第二个故障,你不重植,直接修供电是不可能的,因为来的时候外接都不正常,LCDVDD和外接没半毛线关系哦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会看屏幕有没有3。3v的

网友:
放过元凶错杀他人 冤枉呀。。。。。。

网友:
LCDVDD引起的内屏花有图就好了

网友(2019-09-01):
多谢了,慢慢的维修经验

网友(2019-11-25):
明显上面螺丝顶到主板了

网友:
修好了 ,,,学习了

网友(2020-08-24):
赞一个,技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