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硕 P8B75-M LX PLUS 主板 卡F1

楼主(2017-11-14):
一开始是 不跑码的 后来在论坛下载了 BIOS 刷了 就卡F1
现在按F1 直接黑屏 没有任何反应 进不去BIOS 无法调试
那个大神 知道怎么破不····
华硕

网友:
我看论坛里面有人说,进BIOS 把电源什么的关闭 但是现在 就是进不去BIOS

网友:
查USB所有的供电和保护芯片

网友:
你到官网上去下载一个 在测试

网友:
这个是华硕的电压检测报错的,可以进BIOS看看那个电压不正常了

网友:
多刷几个试试 能亮了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BIOS 没有刷对,重新刷BIOS,干南桥

网友:
ec检测到12v&5v的电压异常,其实是ec的两个小电阻分压异常,导致ec未监测到报错,你找下ec的51&52脚的电阻,把他们粘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