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修g470e

楼主(2017-11-14):
机器拿过来问题开机上电到0.23    一般有经验的都知道是缺供电   然后拆机测量     除啦内存供电外其他电压都没有出来   然后去查各大电感的阻值     然后发现pl12电感阻值为1   这就不对了   感觉这是一个给cpu供电额电感   然后去掉cpu打对地阻值发现阻值才有40多   然后觉得不对  不过还是下了图纸看了一下    发现这个电感同时给cpu和南桥一起供电的   所以我拿掉cpu之后阻值是40多是正常的  然后我换一个cpu   阻值不为1   按开关上电显示   维修到次结束   故障为cpu坏

网友A:
我遇到2台cpu座子上的螺丝没固定好,重新固定就好,送钱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2台cpu座子上的螺丝没固定好,重新固定就好,送钱

我鈤,这种 好事情 你都 遇见,, 这钱来得也安逸老火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