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行车记录仪 里面的 超级电容坏了

楼主(2017-11-14):
行车记录仪 里面的 超级电容坏了 2.7v 4f 可以用 普通电容代替不
记录

网友:
鼓包 还是短路了

网友:
法拉电容x宝上有卖也不贵。一般的电容没那么大容量。

网友:
这个看耐压值就可以的

网友:
找到电压大于等于的 不能大太多 UF 相同的就可以

网友:
淘宝上不是有好多么,几块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