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A40L-541HD(经典案例)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7-11-14):
型号:炫龙A40L-541HD(经典案例)
故障:开机进系统中间就会掉电,每次开机都会掉
检修:接修这个机器后,只测试了故障就拆机器开始修,因为现在有维修这类故障的经验了。好吧,拆开主板去找神州机器特有的双N管,找到两个,
一个在I/O边上,一个在显卡边上。立马将这两个双N管更换掉,以为皆大欢喜,结果装机一测试,故障依旧。难道又是显卡挂了???
在心里又开始打疑问了,算了裸板测试一下,看看板的温度之类的如何,结果手接触到CPU供电的两个场管偏烫,查询了论坛,都没有相关故障的描述
哎,看来还是自己折腾,吧场管都换掉,测试,还不行,但是这个场管和电感的温度明显偏烫啊,也测试了一下,这个主板的CPU供电有1.7V  ,好高,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就先找个同一电路上的电感先换上,结果一开机显示就关机,比原来的问题更严重了,难道需要更换一样的,就在料板上找,
终于找到一个型号一样的更换好,再测试,能进系统了,那就再好好测试一下,换了个硬盘安装好系统,玩游戏都不掉电了,就这样这个特殊的经典问题被我修好了。
附上照片给大伙参考。麻烦大家给加个分呗!!!

网友:
电感问题???修了那么多终于见识了

网友:
4代CPU供电1.7V正常的吧,没修到过电感坏的

网友:
长见识了,电感也会坏,小电感坏了不稀奇,这个坏了????

网友:
确实是,问题是换不一样的还不行,要换一样的型号电感

网友:
还有这个问题确实是经典的,大伙帮忙顶个分,开始我也不相信,问题是现在机器运行一个星期都很正常。就是更换了电感。

网友:
迅维网提供了很多的细节学习的地方,很好的网站

网友:
电感问题引起的进系统掉电。。。涨姿势了

网友:
你这个机器估计要返修,我修过几台都是CPU供电复合MOS管出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牛逼啊!自己都把通病的问题解决了啊!

网友:
修过掉电不亮的,换CPU供电双mos管好的,板子都烤的发黄了。通病

网友:
真长见识了  点感坏居然可以导致掉电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有这样的问题   下次遇到注意下  谢谢楼主的宝贵经验

网友:
技术很好哦。。。。。。。。。。。。。。。。。。。。。。。。。。。。。

网友:
电压还 有这个的。。。。。。。。。。。。。。。。。。。。。。。。

网友:
4代CPU供电1.7V正常的吧,没修到过电感坏的   同感

网友:
额  修了折磨久的机器几乎没有遇到过电感坏的

网友:
有示波器                   秒杀!

网友A:
怎么说你呢  四代U标准的1.7V到1.8

网友B:
1.7V是正常的  还有不是电感的问题···楼主愿意分享经验 还是给老司机加分加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V是正常的  还有不是电感的问题···楼主愿意分享经验 还是给老司机加分加金币··

开始也以为不是电感的问题,但是后来想想还是把电感换掉测试一下,开始换的电感型号不怎么一样,断电更厉害了,就觉得问题在电感上,就找一样的换,换了结果测试了两天都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你呢  四代U标准的1.7V到1.8

不管怎么说,确实这个机器是换电感解决问题了,下次你如果遇到神州这些类似这个机器的问题就可以换电感试试我说的对不不对

网友:
长见识了  从没见过电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怎么说,确实这个机器是换电感解决问题了,下次你如果遇到神州这些类似这个机器的问题就可以换电感试 ...

。。。。。。我说的这电压是正常的,至于具体的故障点一模一样的问题 也许会一样的位置 也许不会 这个是要检测的

网友(2020-04-30):
现在手头有个炫龙掉电但不是这个型号,正在研究中

网友:
可以用相同的方法去找找

网友(2022-08-10):
感觉有点莫名其妙的脑子嗡嗡的。有感吗

网友:
可能是MOS管不良,加电容也可以试一下,电感坏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