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820T

楼主(2017-11-14):
宏基4820T独立显卡坏,改集成,并不是断开显卡电感那么简单,如图,R333移到R334,R616移到R619.  显卡信号转换芯片拆掉,直接飞8跟线。

网友A:
恭喜楼主修改成功 。如果能将8根飞线描写得更详细, 那就更棒了, 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真不会改啊,每个机器都不一样吗???一、偶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确实厉害   一般人做不到啊,,这机器发热量挺大

网友:
楼主真厉害 看不到你飞的线呀 可以参考一下吗

网友:
如果能有个红圈圈标记出来直接了当就好了,直接加分,现在这个嘛。。。。眼花了

网友:
楼主很牛X啊 一般的客户都愿意换独显芯片业不愿意屏蔽

网友B:
可以啊  BIOS都不用刷吗

网友:
这个老火 ,HM55 改集显 不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修改成功 。如果能将8根飞线描写得更详细, 那就更棒了, 感谢分享。

屏线接口那个芯片拆了,就可以看到露出了的空缺排阻位置了,全部接起来,装0欧姆排阻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  BIOS都不用刷吗

不需要刷bios的,这个板子是先检测独立的,不改电路断开独显电感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