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
影驰硬盘,不认盘有救吗

楼主(2017-11-14):
影驰硬盘,不认盘有救吗,干过颗粒,没过保,不过是淘宝货,有人修过吗

网友:
看看什么主控芯片,试刷刷
固件

网友:
这种可以写固件吗,哪里有,怎么看主控

网友:
官网看看有没有,

网友(2018-01-01):
要看看是什么主控的有些主控重新开卡就好了有些要强刷一下固件

网友:
拆开看看,主控,nand flash ,找找量产工具,一般有救。跟折腾U盘一个流程

网友A:
重新开卡数据会丢吗,原则是保数据

网友:
从新开卡试试!

网友(2018-05-05):
跟折腾U盘一个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开卡数据会丢吗,原则是保数据

重新开卡,数据渣都没了

网友:
如果客户不要数据重新开卡就行的。要数据就得找专业数据恢复的了。

网友:
重新开卡,数据渣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