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A1466 I5四代的主板使用掉电 或者是偶尔掉电

楼主(2017-11-14):
加我微信,看看什么问题,能亮机,掉电,修复率还是可以的。18318051651

网友A:
怀疑多半cpu坏了,,我也遇到过一台a1466四代cpu,正常使用坏的,掉电,没进过水,为了实验,把cpu和bios一起拆装到另一片好的主板上,结果也掉,把好板cpu和bios装到掉电的板子上,掉电的板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多半cpu坏了,,我也遇到过一台a1466四代cpu,正常使用坏的,掉电,没进过水,为了实验,把cpu和bios一 ...

能干CPU的都是大神,更何况是拆好板的CPU。

网友:
查温控电路,可能是温控电路的问题

网友:
能干CPU的都是大神,更何况是拆好板的CP

网友:
按时序查吧,好像没什么通病,要么就是CPU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多半cpu坏了,,我也遇到过一台a1466四代cpu,正常使用坏的,掉电,没进过水,为了实验,把cpu和bios一 ...

楼主,你好牛逼啊!四代的CPU你都敢干啊!

网友:
正常 使用损坏 多半是cpu挂了 可能性大

网友:
cpu 这款机好多都是,,不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