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X的刘海屏会成为一种潮流吗?

楼主(2017-11-14):
如题。 毕竟国内品牌都很热衷于抄袭iPhone。

网友:
我觉得不会,这样的屏幕是对前置摄像头方案的妥协,如果这个手机不是苹果做的,相信会被骂死。
苹果的品牌影响力可以抵消这部分负面评价,但是不代表其他厂家会跟进这种妥协的方案。
当最完美的正面全屏方案没有开发出来之前,会有很多的过渡性方案。比如小米的摄像头在下面,苹果的刘海,夏普的美人尖和传统的缩窄上边框的方案。现在来看传统的方案使用的厂家更多。
跟进刘海方案风险很大,除了苹果之外,估计没啥厂家敢有这个信心。
其实苹果的刘海方案也只是试试水而已,毕竟还有传统的苹果8呢,那个才是苹果想走量的机型。
只是刘海的辨识度太强了,让他抢占了眼球而已。

网友:
不一定。

因为这种异形屏幕的成本是很高的。

这里的成本不仅仅是物料成本,报废率,产量都是成本。

据我所知,iphoneX的这块屏幕成本高达130美元(也有说80美元,不过一样很贵),要知道7P的屏幕只有45美元。

手机的利润率这么底,中低端厂家几乎都是刺刀见红,130美元的成本还是建立在iphoneX强大的出货量和供应链基础之上,单个厂家根本做不到130美金这个成本。

这就是为什么安卓中低端手机都好像说好了一样,一起腰圆,一起18:9,一起5.5寸,一起5.8寸,一起双摄,一起三段式,一起弯曲的天线,一起圆角,一起脸盲。

因为供应链高度相似,大家一起,成本才能降低。

显然,对于供应链厂家而言,没有成规模的要切刘海,我做出来也没几家品牌买得起。还不如高屏占比的上下窄额头的18:9来的实在。

三星主导的曲面屏就是一个最好的栗子,除了少数一些型号跟进,几乎已经注定不可能成为主流了。而且跟进的机型价格都不好。

所以,外行看的是潮流,是热闹。内行关心的是成本,是交货期。

PS:可能会有个别厂家的旗舰型号跟进,但是能不能全面流行,难说。

网友:
不会吧。
毕竟对于这种极突出的设计,消费者会觉得这是两个极端:觉得好看到飞起 or 难看得要死。不是每一家手机公司有苹果的魄力。还有,那个刘海里藏的东西可不是某些厂家能搞出来的啊!

网友:
肯定要有啊,不然怎么分清楚正反。。。。

网友:
我来赌一把,IpHONEx是否会因为我的使用,最后变成1%,没人想适配刘海,然后没有下一版本。
坐看明年阿里嘲讽广大IpHONEx用户为什么要选择1%的生活。

网友:
如果你真正理解了苹果为什么会这样去设计iPhone X的时候,就会明白到底会不会变成潮流了

以现在的技术,正面100%全是屏幕可能么?可能,而且可以大规模量产,之前碍于屏幕的封装方式,全面屏有难度,但是现在没有了,看iPhone X的内部拆解图和外观设计就知道,100%正面全是屏幕的全面屏可以量产,但是由于体验好的听筒,前置摄像头无法小型化,前置光感传感器(Apple Watch已经将光感埋在屏幕下,但是Apple Watch的量和iPhone的量不是一个层次)等原因,无法做到全屏化,归根到底,美感和个性无法向用户体验妥协,各大厂商谁也不敢开这个头,即使连放弃了这么多的苹果也不敢这么做

苹果开发团队认为侧面指纹识别,后置指纹识别,虹膜解锁等无法给用户更好的体验,所以放弃掉了,转而采用Face ID设计,导致了现在iPhone X的模样,和其他厂商不同的是,苹果是完全去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设计iPhone X,制作商按照定制零件设计去制造,国产厂商只能去再现有制造商的方案里面挑选并设计自己的设备,还可以进行稍微定制。国际一流的厂商,比如LG和三星等,有自己的生产线,可以自己去制造零件和设备,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设计手机并大幅度去定制

iPhone X的大圆角屏幕切割、“”刘海“”异性屏设计本身就是一种提高成本的“浪费”。降低切割利用率,提升制造成本,也就苹果有这个魄力和财力能这么干,国产厂商没有一家会用的,因为不仅仅提高成本,且没有任何意义,国产厂商需要的是量而不是相对丰厚的利润(相对苹果)和达到苹果那样高度的用户体验。换句话说,我国产只需要图个量,一台机器挣得少,我可以通过100台的量换回来,你苹果Face ID厉害,屏占比高,圆角切割增加美感等设计又如何呢?和指纹识别相比有革命性变化?正常长方形非圆角屏幕不能看?屏占比小了一点能怎样,你iPhone大边框那么多年,我让你一回又如何?所以国产普遍采用的是上下窄边框的组合,生产败率、设计难度、成本相对低,用户体验相差不是那么明显(关键还是便宜啊)

当然了,要除了小米MIX,小米MIX特殊一点,因为本身就是看到夏普AQUOS CRYSTAL发布之后有了灵感(小米要的是高屏占比,夏普要的是“无边框”的效果,虽然设计相同,但是出发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想要和苹果一样去设计推出一款标杆类的产品,为自己打响名号,大吉大利,晚上吃鸡。只不过没想到市场变化如此之快, 标杆没怎么显露出来,倒成了标准了。不过上半部分的大圆角切割定制屏幕设计确实增加了相对较高的制造成本。小米想要做高端梦,友商:好,你就让你做梦去吧

国际一流厂商呢?有成熟又好看的对称设计,或者类似于MIX的非刘海边框式设计,成熟、相对符合审美、设计难度有相对低、还可以用上便宜的指纹识别为何给自己找不自在呢?

所以我的推测是iPhone X的刘海设计会成为潮流、甚至像iPhone 5S的指纹识别一样成为标准么?不会,成本、设计难度等都是重要原因,更且手机是按照全面屏这个设计初衷去发展的,刘海设计只是过渡,只不过苹果这个过渡成本比较大,别的厂商过渡成本不愿那么高,明明我咬咬牙,省省钱,多做些广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啊?况且Android生态环境所致,做出这样一个“怪胎”的设计,有多上软件厂商会支持呢?看看Pro 6的压感屏和Pro 7的副屏就知道了,费力且不讨好。脸面识别到时有可能会出现较多一些,毕竟可以去掉前置指纹识别Home按键或后置指纹识别。一个影响全面屏设计,一个用户体验不是太好。Android厂商推出设计要么有市场认可,要么有Google去给你推动,两样都没有,不好意思,看看魅族吧,看看LG吧,看看Moto吧。。。所以没有足够经验到市场的设计,谁也不敢去开这个头

当然了,Android厂商总是喜欢追随苹果的设计。比如iPhone 4玻璃前后盖、不锈钢中框设计,iPhone 5金属后壳玻璃/陶瓷贴片三段设计,iPhone 6系列同一系列大小屏幕差异化、全金属后壳、屏蔽干扰天线条设计、iPhone 7的双摄像头外形、天线设计等,很多不是苹果率先推出的,苹果却将其更完美,有的刚推出市场时反响不好,经过时间的累积,得到市场的认可。Android厂商自然而然会跟进苹果的设计,但是跟进是需要看成本和方向。比如说iPhone 4的外观设计,Android厂商觉得这外观设计改变对于我的产品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在我可承受范围之内,符合我的定位要求,那么改进了。而iPhone 4的精髓Retina显示屏高达326PPI在2年内并即使是旗舰机型没有被Android大规模采用,因为产品良率低,成本过高。iPhone 5的三段式设计,Android厂商也跟进了,只不过当年只是在塑料仿金属非一体外壳加了两个贴片。iPhone 6厂商也跟进了,全金属,加外露天线式设计。这些都是厂商根据成本、根据供应链得出可接受才会跟进。像iPhone 7的亮黑喷漆,苹果自己都觉得奢侈的东西,Android厂商有几个跟进了?明明可以采用成熟的玻璃外壳或者磨砂黑喷漆等就可以代替的方案,为什么要单独开机器去搞,成本高,良率还不一定能解决,关键还容易费力不讨好。都说苹果的任性和执着是在巨大的财力上支撑出来的,那么Android阵营里面同样有着巨大财力的公司,他们的决策高管在决定手机的设计方案时任性了么?执着了么?

一个走量,一个走利。产品设计理念通用但不可套用

iPhone X的刘海设计不是想推出标杆成为标准,而是一种妥协,如果两年内屏下指纹取得较大的进展,可以大规模量产,Android厂商会去使用屏下指纹的设计的全面屏设计的,如果不能,还是有可能去使用刘海设计的(大规模应该是2年左右的事情),苹果的发展方向也明确表态了,直接放弃指纹识别。如何实现“全面屏”设计还不得而知。不过心态高通一秒钟。。。苹果确实挺操蛋的,哈哈哈

苹果和其他厂商最终的结果都是100%全面屏,但是过程可能不会一样。

网友:
国外品牌不好说,国内品牌跟进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不是因为这种方案有多好,理由你们懂的。

网友:
刘海儿是因为科技的限制,国产手机现在达到这个科技水平还是有难度的,而且安卓适配刘海儿太难,毕竟安卓对开发者规则比较混乱,不像苹果对开发者的生态闭环做的好。

网友:
知道有个词叫东施效颦吗?

网友:
会的

相信我

一定会

立贴为证

网友:
不会。
目前全球敢逼着用户适应它的理念的手机厂商只有苹果,其它厂商还是迎合用户期望的。
由于真正的全面屏很难实现,如果技术可以实现,那苹果也不会非要加这个刘海。在实现不了的情况下,其它厂商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尽量做成整齐的一条,然后让这一边看上去更窄,以保持屏幕是传统的长方形。
当然如果再过几个月大家的iPhoneX都拿到手了,亲朋好友发现意外地挺美好,大呼“手机有个刘海也没什么问题”,那大可放心,其它厂商明年上半年就普及刘海手机。

说真的我觉得这个设计在苹果这里都不会长久,无数应用不能完美适应这个不规则的圆角屏幕,看起来都像被砍掉了一块,除了一部分特殊应用,修改这个来满足可能不到总人数比例1%的iPhoneX用户是不太现实的。不过苹果也没准过几天就发布一款新的工具帮助开发者把应用改成适合iPhoneX的形态…

网友:
前置摄像头和听筒是刚需,总要有个地方来安排这俩货的,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刘海确实是最优方案。

网友:
这个问题你得问Google,如果他们同意修改安卓系统UI和设计规范,支持刘海屏和手势操作取代虚拟按键,那过不了几天国产厂商就都跳出来了。然后马鹿上都是一样的刘海屏手机。

网友:
花钱没卵用的交给果粉
花点钱就很有用的给安卓
花点钱就能得到用处和鬼畜的给小米
花很多钱得到潜水功能的给大法
花点钱把大部分功能搞残疾的给锤粉

综上所述,中国厂商能便宜又学到还有点用的最好是计算器

你看,科学计算器边角上加个刘海显示点啥应该会很好用。

网友:
谢邀!!!!
如果说国内有厂商要跟进的话,我想大家都知道是哪两个品牌了!我就不说了,你们猜!!!
其它厂商的话,应该不会跟进,会坚持创新的路。而且,这种方式会对屏的要求比较高,制造成本也不低。同时,这也是在网上被大众消费者吐槽最多的痛点。
我想应该没有主流厂商会冒然走险,所以iPhone X的刘海想成为一种潮流应该有些困难,但未来苹果是否会取消刘海的话,我相信会有可能!

网友:
这是iPhonex玩崩坏3。
其实iPhonex不是多长了两个角,而是脑门被砸了一个坑其实iPhonex不是多长了两个角,而是脑门被砸了一个坑

网友:
别恶心人,好吗
我一直用iPhone,但是受不了刘海。苹果这么干,肯定有不得已的苦衷。下一代肯定会有新的非刘海的解决方案

网友:
其实为啥能变成潮流?这只是一个妥协方案而已。
事实上,苹果是想做成这样
但是现实里,最多只能做成这样
或者这样
然后苹果选了第二种方案。
选了第二种方案之后,苹果为了拉大屏幕面积把下边的黑框也去了,但是如何放传感器呢?索性就把它们都放到镜头那个地方拉长那个地方的黑框做成刘海,再做一套解决TouchID没位置放的FaceID出来做搭配。如果不是完全为了模仿iPhone X的话,其它各家我是想不出来为啥要跟着苹果做刘海的,三星和小米都自己拿出了自己最大正面屏占比的方案,而在正面的视觉效果上一点也不比iPhone X差。

网友:
我觉得三星的全面屏更会成为主流,已经有这个趋势了。

网友:
app会不会有人适配不好说,不过我想电影是没人会适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