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PFC电源有待机5VSBpson接地无输出怎么回事

楼主(2017-11-14):
今天修一个电源 ,5VSB正常,但是pson接地没有输出电压,直接把7500芯片的四脚接地,插上电源,有输出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求高手给点建议,问题出在哪里啊

网友:
看一下功率放大管那里有没有输出波形,波形正常不啊?

网友A:
保护电路有故障请检查,也可能是开机电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电路有故障请检查,也可能是开机电路故障

谢谢啦,已经修好啦,是开机电路的故障,三极管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