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00r5h的图纸,,版号ATLAS-15HD REV 1.0待机电压求助

楼主(2017-11-14):
如题求三星500r5h的图纸,,版号ATLAS-15HD REV 1.0
这个机器的待机电压修不出来。不触发,待机芯片是1225B

由于这个机器没有图纸。。。芯片条件就用其他图纸

待机芯片发烫, 12脚 19V 正常   3脚 VREG3   0.02v 不正常       13脚  VREG5 1.3V不正常
量了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这两个电压不正常。。。芯片还发烫。。后面就不用量了。。

我换了芯片还是一样的状态。。。。
量两个电感也没有短路。。。
芯片都换了。。。还是一样,还有什么原因可以导致成这样了?
以前碰到这样的数据,我直接换芯片就解决了

网友:
怎么没人理我了???郁闷啊。。。。。。。。。。。。

网友:
楼主谦虚了,换了这么多显存机器修好了,说明基本功可以的,换的都是成功的

林辉电脑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