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7460 bios la-d821p rev 1.0 希尔特500P备份

楼主(2017-11-14):
dell 14-7460  bios  la-d821p rev 1.0   希尔特500P备份       机器是坏了客户自己拆了,售后拒保,就找我修了,问题是电容短路,

la-d821p .rar

网友:
上传的BIOS是 25L12873F   16M

网友(2017-12-19):
亲测开机有点慢、。,、。,、。,。、、。,、

网友(2018-03-14):
感谢楼主分享,现在找不到me文件,我先下来测试下

网友:
谢谢楼主     现在需要  下一个试一下

网友:
解压缩下来是16385KB?应该是16384KB啊

网友(2018-08-20):
可以说下是哪个电容吗? 我也有一台0.6-0.17跳变  不亮

网友:
新机器BIOS有就已经不错了 开机慢就慢点吧

网友(2018-10-07):
我这个版号的读出来为什么是8M的    不是16M 的

网友(2018-11-24):
亮机慢,只能合成。自己不会合成ME就是不行呀。

网友(2018-12-27):
郁闷啊,我下了一个不但开机慢,而且还电池充不了电,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从网上下了好几个都不行,下载的触发0.3就掉了,原始触发0.8A不显示,测试BIOS是好的没问题,开机慢替换成原机ME就OK了谢谢、、、、、、、

网友(2019-10-04):
我的原来的机器不亮,下载你这个能亮,但是要等30秒,大家注意一开始会上点断电断3次,第4次等30秒才能亮

网友(2019-11-13):
可以亮 就是慢

网友(2020-04-26):
用了  亮机慢的很

网友(2021-08-07):
和你一样的故障,开机0.8不显示

网友(2024-06-02):
除了亮机慢慢,其他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