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之三星显示器E1920NW电源板供电电压跳变

楼主(2017-11-14):
前几天在外面做事,带回一台三星屏,不通电!
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以为换个电容能搞好!
结果:::::::::::

开仓破腹,没有发现明显故障点!
测量驱动板各供电,
发现5V和我的小心脏一样,
:::::::::跳个不停!

新手顿时没了方向:::::::::
好吧,新手问度娘!
结果,找到论坛上各位前辈维修的类似案例!
感谢各位前辈师傅们提供的维修思路,
还有宝贵的资料!:aiqian:

直达病灶,干下ZD831,
测量确实挂了!
翻遍店里大大小小电源::::::::
竟然没有找到这个18V稳压管!

又看论坛,顿时笑了!
原来众里寻她千百度,
伊人就在眼角处!
对,直接干下ZD832.

迅速测量两端阻值!
正如我料!

再焊上去,
不过,只是装在ZD831的位置!
上电,熟悉的无信号终于在飘啊飘!

感谢各位师傅提供思路!
小小白先谢谢了!
上图为证!

网友:
这个图上传的时候可能压缩了,手机上的显示不能上传这么大的图片。
新手不会操作,
各位师傅,大师,大神们,多多担待哈。

网友:
话说这个屏,底座实在是,感觉头重脚轻,摇摇晃晃,不知道三星是怎么想的……

网友A:
原来那个ZD832是三星给你备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那个ZD832是三星给你备用的啊!

我也以为是这样的了!

师傅们都说这个爱坏,
三星出厂时可能也想到了!
:daxiao:

网友:
感谢黄祺益大师傅点赞加分!
爱你!
么么哒!

网友B:
买三星送“备件”想得真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三星送“备件”想得真周到~~~~!!

看来,三星还是蛮人性化的!
呵呵!

网友C(2020-06-03):
ZD831这个位置烧了这个是哪个电阻有多大功率的知道回复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