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实操教室秒自己电脑B460,原来是那么爽儿

楼主(2017-11-14):
前几天发了一个帖子,论坛账号认证用的。帖子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20634-1-1.html)顺利完成阿林老师布置的两块主板后,开始修自己的古董机B460
故障加电
板号 纬创代工LA46 DIS MB 09911-1M
麻利拆机,观察全板发现是元件烧损,但仅凭外观我没看出是哪个具体芯片,好吧找图纸。。。小白

按照元件位置号搜索U45 原来是待机芯片
看看烧损了那些线路,心里有点发虚,都漏铜了。但还是要修的,平复下心情开启维修思路。我的思路是按照老师教的PWM电路顺序跑一遍,重点烧损的脚位
1.     Vin 19V缺少110u25V的滤波电容
2.     EN0 是由R376 R377分压过来的,电压为5.4V左右。明显电阻烧了,补件吧。
3.     VREF没有受到影响LDO3 LDO5就没这么幸运了,电容烧损,接着补 SKIPSEL脚电阻烧损,用铜线直连搞定。其他的省略N个字。。
阿林老师说过,换完元件后,不要盲目上电,先打值,这个图片有点多,并且大家都在忙,照片一个人不好拍。补得这些线路是没有问题了,但芯片短路。不用想直接干芯片,换完后打值正常。待机电压出来了,波波神器
好了。待机出来了。打了其他的电压也OK .这个时候心情比较激动毕竟是自己的板。。。。运气还是占了上风,亮机了,没啥技术含量,是我初次实战,不是维修作业啥的,发个贴纪念下
这里说下,在第一个认证贴里面只发了电压类的波形,这几天信号类的也抓了,还好完成了考核,顺便发了吧。
有内存状态
无内存状态
VGA行场信号
LVDS
FRAME#
EDID未连接屏
EDID连接屏
BIOS(CS#)
BIOS(DO)
BIOS(DI)
BIOS(CLK)

网友A:
加油,技术还是可以的。。。慢慢来,成功就在面前

网友B:
不愧是菊花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油,技术还是可以的。。。慢慢来,成功就在面前

发发贴,满足下虚荣心。。实打实的不玩虚的,好方便找个实习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愧是菊花组的。。。。。。。。。。。。

大神好,我想你们了kiss: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愧是菊花组的。。。。。。。。。。。。

你又开始浪了。。。。。。。。。。

网友C:
这机器这里出问题是通病了,另外这里出了问题根本就不是加电的,楼主怎么说是加电不显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这里出问题是通病了,另外这里出了问题根本就不是加电的,楼主怎么说是加电不显示呢?

你说的对,太激动了。故障确实是不加电,还在实地学修板过于激动,感谢提醒。

网友D:
b460毛病太多了  。。。。。。。待机通病!修的技术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又开始浪了。。。。。。。。。。

那你们都是在迅维里面一起学习的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b460毛病太多了  。。。。。。。待机通病!修的技术不错。。。。。

这机,天天修的了。。。。毛病多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们都是在迅维里面一起学习的咯。。。。

是的,不过这位是大神,自己开店

网友E:
通病了,不过新学员技术果然不错

网友F:
这一手波抓得蛮漂亮的哦。实地果真出抓波高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一手波抓得蛮漂亮的哦。实地果真出抓波高手哦。

见笑了哈,实地抓波考核这块还是很严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病了,不过新学员技术果然不错

见笑了。。本子坏好久了,一直不会芯片维修,就等着学的时候练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天天修的了。。。。毛病多的很

因为才学维修,不知道这板子还有通病,见笑见笑

网友G:
挺强的,很不错呀。很好的技术贴。学多久可以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挺强的,很不错呀。很好的技术贴。学多久可以这样?

学期是2个月,我第一次没听明白,之前连风枪都没拿过,所以多呆了一个月。这个月25日结业。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理论分析起来快的多。。。。。。。。。。。。

还在实地学习,懂的很少。。真正的维修还没开始

网友:
通病   秒杀的

网友:
刚学维修,还在迅维没结业呢,不知道是通病。。。见笑了

网友:
修好了,海绵垫子要搞了!修好了,海绵垫子要搞了!

网友I:
小伙子记得把上面的海绵撕掉   不然还是会返修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小伙子记得把上面的海绵撕掉   不然还是会返修的

哥,自己电脑。坏了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哥,自己电脑。坏了就修

额  好吧   你开心就好

网友K:
恭喜楼主完修 ,加分鼓励 。待机电路有时小小白就花了好多时间排查相关元件。

网友L:
修的不错,学以致用,赞一个   加分

网友M:
电感旁边的电容是巨大的隐患。还有C壳上的海绵体。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电感旁边的电容是巨大的隐患。还有C壳上的海绵体。

自己的机器,坏了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L:
修的不错,学以致用,赞一个   加分

感谢大神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恭喜楼主完修 ,加分鼓励 。待机电路有时小小白就花了好多时间排查相关元件。

跑线路很快的

网友N:
从迅维出来的不是大神也差不到哪去,迅维转一圈出来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从迅维出来的不是大神也差不到哪去,迅维转一圈出来都是高手

迅维教的不错,个人还是小小白,发发帖虚荣心,见笑哈

网友O:
就是不一样,好好好,学以致用
,工具占上风

网友:
引用 网友O:
就是不一样,好好好,学以致用
,工具占上风

见笑见笑

网友:
B460 是51125芯片通病吗,感觉这款机子有点难休

网友:
感谢分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可以可以,可以出师了,修的不错

网友:
小伙子记得把上面的海绵割掉 .不然还是会返修滴

网友P:
这属于B460的通病了 话说这样能加电不亮?系统供电都没有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属于B460的通病了 话说这样能加电不亮?系统供电都没有出来啊

通病,刚接触维修不知道。还有没说加电不亮,而是不加电。待机芯片而已。

网友:
学过的是不一样,我们波波没有有摸过,杂个用都不晓得。呵呵

网友:
这个地方其实不需要这么一个一个的补  两个开起的电阻可以不装  悬空开启  只需要管 主供电那个电容和 线性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