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windows10开机黑屏数十秒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1-14):
-----------------------------2017/8/3更新----------------------------win10 刚刚更新到1703版本,又出现了开机黑屏的现象,用了下面大神的几个方法但都不管用,希望有新的方法,谢谢!我是ThinkPad E420,显卡是AMD Radeon HD 6630M---------------------------------------------------------------------------对不住了,其实下面的方法是可行的,但因为系统更新了,微软它喵的又把快速启动开启了,取消勾选之后一切都OK了…

网友:
问题是由AMD显卡引起,需要关闭显卡的ULPS,  Ultra Low Power State, 关闭ULPS不会对系统或显卡有不好的影响。我在自己的联想笔记本上实测成功解决开机黑屏问题。
以下是步骤:

win+R
Regedit
查找 : EnableULPS
把 value 改为 0
不要改 EnableULPS_NA
系统重启

ULPS is a feature of AMD GPUs which are in a multi-GPU CrossFire configuration. You're correct in that it means Ultra Low Power State, and essentially, when enabled, it turns off the second GPU when it isn't in use. This feature sometimes causes problems with games and overclocking, and there are some cases when it does cause a slow boot.

网友:
Windows10开机黑屏警告!

双显卡笔记本不要轻易尝试win10!(非双显卡盆友请直接看第3点和第4点。)

故障介绍
笔记本安装win10会导致开机大范围时间黑屏,30s到1分钟不等,进入桌面会有黑屏延迟,时间10s+不等。

故障原因:
驱动不兼容,具体包含部分显卡驱动不兼容(A卡或者N卡都有)、部分无线键鼠设备驱动。
故障修复设置。

解决方法:

1、只用自带核显。
全方位禁用独显,记住全方位。(删的干干净净,不然开机就自动给你装好了,系统还觉得自己萌萌哒,卧槽。)

1.1 关闭自动更新。
计算机——属性——设备管理器——显示适配器——选择独显。这其实是很简单的一步,但是卸载之后重启,开机画面又黑了30秒简直嘲讽,打开设备管理器,发现独显又自己给我安装好了。
它还在……它还在……
卧槽,当时心里简直一万匹草泥马呼啸而过!
所以。
记住,一定要顺手操作这个。
计算机——属性——高级系统设置——硬件——设备安装设置——选择从不,“自动获取设备应用……”顺便那个该死的钩也去掉

1.2 BIOS切换集成显卡

如果你重启之后,发现系统又给自己自动安装好了的话……(真有可能,因为你安装的360或者驱动精灵什么,指不定哪个就给你默认安装好了)。
这个时候,你只能启动bios设置,在config里面找到显卡模式——切换成核心显卡(一般是Uxx开头那个),然后,关机(不要重启),再开。
搞定。

2、只用独显
进入bios,切入config,找到显卡模式,切换独显。
友情提示:只有部分笔记本支持。
因为很多笔记本显卡工作原理是,核心显卡作为主显卡,独立显卡在需要的时候,负责运算渲染,将处理结果反馈给核心显卡(这特喵的就是外包好不好!),然后由核心显卡负责输出,所以大多数笔记本不支持此功能,集成显卡关了电脑就挂了。
慎重。

3、部分无线键鼠设备
同样是驱动问题。
部分无线键鼠设备,会延长黑屏时间,接收器拔掉就好了,等开机再插。

4、故障修复设置
如果不是双显卡笔记本导致的黑屏问题,请无视此内容,计算机——属性——高级保护设置——启动和故障恢复中的设置——请把显示操作系统列表的时间关掉(默认是30秒),去掉的话,很多笔记本就恢复正常了。

如果以上方法解决不了,只能等着驱动更新了。
PS:当初win8.1刚出来的时候,也有这么一大批黑屏风波,只不过没这么严重罢了。
以上。

网友:
我之前用的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今天重装了系统发现这个问题竟然依然存在,看来原有老A卡已经被抛弃了。
首先说下我电脑上面的表现:
系统Windows10,开机通过Windows logo后,会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是黑屏的,鼠标指针都没有,然后才出来登陆界面。此外,待机恢复的时候也是这样。
硬件为双显卡:AMD Radeon HD 7400M Series + Intel HD Graphics 3000
问题就出在AMD的显卡上面,很多方法虽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却同时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后面在AMD论坛的一个帖子上面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AMD Catalyst 15.7.1 cause black screen before l... 第185楼
这里我总结一下:
1. 下载
为了防止帖子里面的链接失效,我已经把要用到的放到百度网盘里面了: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hrny3sC 密码: h5c7
2. 完全卸载
使用控制面板卸载AMD Catalyst驱动,注意卸载后不要重新启动。
解压并运行DDU,弹出的对话框上选择确定以重启到安全模式(如果询问是否更新,这里不需要更新)。
重启到安全模式后,DDU会自动启动,选择AMD显卡,并点击“clean and restart”
3. 防止Windows自动更新AMD驱动
重启之后,以最快的速度运行wushowhide.diagcab,点击下一步-hide updates,选中AMD显卡选项,再点下一步。
如果还没来得及操作,Windows就已经装了有问题的驱动,就返回STEP2卸载再重试上述操作。
4. 运行14-4-mobility-win7-win8-win8.1-64-dd-ccc-whql.exe进行安装,选择自定义安装,可选项只选择AMD显示驱动(去掉多余的可选项)。安装好后请不要重新启动。
然后运行amd-catalyst-15.11.1beta-64bit-win10-win8.1-win7-nov14.exe进行安装,选择自定义安装,可选项只选择Catalyst Control Center(去掉多余的可选项)。安装好之后重新启动就解决好了。

网友:
惠普笔记本用户看这里
开机卡到黑屏后,按下“CTRL+ALT+DELETE”三个按键打开任务管理器。这个时候,在任务管理器左上角那里找到运行,用管理员权限运行组件“services.msc” 然后在服务里找到 “App Readiness”(可通过搜索“服务”找到),右键点击“停止”,然后双击,将启动类型设置为“停止”,再确定。
原文请看:
惠普用户黑屏10分钟?这一切都是Win10更新惹的祸【图】_笔记本_行业动态_太平洋电脑网
亲测有效

网友:
感觉是amd驱动的问题。我也刚刚升级win10,第一次安装前没更新驱动,用的内置intel显卡就没问题,和以前win8一样瞬间进入登录界面,后来用设备管理器升级amd显卡驱动以后就出现了开机后黑屏几十秒的问题。感觉就是独显和内置显卡切换的驱动软件做的不好,只能等驱动升级了。
检查了amd网站,目前没有比系统自动安装的更新的驱动了。解决办法是在设备管理器中卸载amd显卡,把当前驱动软件删除,然后再重启一次就可以了,黑屏消失。
补充:脑残的微软又自动把amd驱动给装上了。只要你联网,他就给你装上,还没有发现怎么阻止自动安装驱动……

网友:
还是显卡驱动的问题。我是联想y470的电脑。Win10创意者更新正式版1703,找到了可以正常开机的显卡驱动版本
win10 开机黑屏时间长 联想y470解决方案

网友:
如果是在自检过后黑屏,无法出现登录界面的情况,建议进入安全模式禁用集成显卡即可。关于windows10进入安全模式请自行度娘。

网友:
显卡驱动有问题,更新最新驱动就好了

网友:
快速开机设置,我记得是在电源选项那里。

网友:
我就歪个楼 略坑

网友:
今天刚刚解决这个问题,我开机F11电脑重置时选了删除个人资料那个选项,它就把系统盘格式化了,然后就好了~

网友:
系统Windows10,开机通过Windows logo后,会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是黑屏

网友:
如果是在自检过后黑屏,无法出现登录界面的情况,建议进入安全模式禁用集成显卡即可。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有可能是硬件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是bios  里的那个快速启动吗   ?????

网友:
这个到没有尝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