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7-11-14):
E1-471不触发求助  EC供电 复位都有 LID  ACIN都正常   桥 的RTC dsw  待机都正常   示波器测EC读BIOS  好像有问题    电压只有1V多  换过EC  换过BIOS芯片  无果   拔插多次偶尔能开机 开机就正常  正常到时候EC 有3.3v的电压 的波形    没思路了

网友:
有3.3v的电压 的波形 稳定电压。增加电容

网友A:
  示波器测EC读BIOS  好像有问题    电压只有1V多   此处在能开机的时候测下是否正常  不开机的时候这个电压应该说是不正常的

网友B:
这个机器不触发有个通病,按开关后你量下S5-ON,我上次修到一个S5-ON有2.4V电压,断开PQ56正常,是PQ56坏。。。。。。我修过好几台都是这毛病

网友:
这机器修到过PQ56位置断线的、针状和你的不一样,待机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EC读BIOS  好像有问题    电压只有1V多   此处在能开机的时候测下是否正常  不开机的时候这个电 ...

正常的时候  插电瞬间 有3.3V EC读BIOS的波形 不正常的时候 插电瞬间只有1V左右的波形就不行 S5_ON被个上拉电阻拉成高电平  导致S5电 提前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EC读BIOS  好像有问题    电压只有1V多   此处在能开机的时候测下是否正常  不开机的时候这个电 ...

我在想是不是主板的EC到BIOS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不触发有个通病,按开关后你量下S5-ON,我上次修到一个S5-ON有2.4V电压,断开PQ56正常,是PQ56坏。 ...

我这个不是通病  我量了 我这是正常的  图纸S5-on被3VPCU上拉     不是EC 读好BIOS   控制出来的  S5的电提前开下来了  正常到时候   待机是没有S5_ON    就是低电平   按下开关 EC  由3VPCu上拉s5_on 开启S5电的

网友:
直接换吧呀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不是通病  我量了 我这是正常的  图纸S5-on被3VPCU上拉     不是EC 读好BIOS   控制出来的  S5的电 ...

如果S5_ON出来高电平那就是触发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S5_ON出来高电平那就是触发了啊

没有  RSMRST都没出 客户要求 换板了 不研究了

网友D:
你这个其实很简单,只是你方法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其实很简单,只是你方法不对,。。。。。

大神那你说说呢  坏板 还在我这呢

网友:
修过几台E1-471不开机 。15V不正常导致的  楼主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