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维修19寸清华同方显示器暗屏一例

楼主(2017-11-14):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19寸方屏显示器,通电开机,有显示一分钟后黑屏,然后用手电照屏幕,隐约看见图像,确定是高压部分出问题,报价打发客户走,拆机看电源板电容无鼓包漏液,拿来自己改的高压板测灯管电流660ma左右,也属于正常范围,确定是电源板部分的问题了,拆出电源板,通电再测,辅助电路13V,5V均正常,那就是后极高压电路问题了,测两个10150CTF场管也正常,既然还能显示,应该也不是场管出问题,升压驱动芯片也已经工作了,那就是再后极电路了,难道是反馈电路或者是变压器出问题了?还是先测变压器吧,拆下两个变压器,发现有一个已经开路了,找了料板上相同绕组的变压器,换上,试机两个小时没问题,基本稳定,维修结束,打电话通知客户来取机子。

网友:
独立之分!先收藏了!独立之分!先收藏了!

网友:
现在修个显示器没啥赚地了,我拿过来就秒杀 能收个80 70

网友:
         小故障也能看出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这种变压器开路引起的暗屏还没碰到过,LZ提供了个好思路

网友:
一般我都是直接改个高压条上去,,,

网友:
高压直接改

网友:
楼主的维修敬业精神值得表扬  是我就直接改高压板了  省事又省时

网友:
能找到一样的变压器 非常不错。我几乎都找不到一样的变压器 换 一般这种直接代用的高压板了!

网友:
可以换变压器  太麻烦了   找个高压板一改就行

网友:
楼主配件齐全,有料板随便配零件,支持低成本

网友:
我们之前改高压

网友:
我还是喜欢修显示器 我们这能收个100-150 比搞其他的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