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台X550D维修通病案例,版号X750DP REV 2.0独显!

楼主(2017-11-14):
如题,第一台商家拿来的机器进水,
通电有待机不触发,拆机发现是进的饮料之类的,先洗板烤板后更换南桥背面腐蚀发黑的电阻,补上断线,上电触发到1.1这机器是AMD芯片组的所以偏低,测主板供电CPU 内存 显卡 桥  内存基准供电南桥RTC等供电正常,到论坛下载了2个备份4M BIN用买的新BIOS刷上去故障不变,于是怀疑南桥或者是CPU的问题 A8 CPU手上没有,找了一块之前收的板子,待机芯片没上,补上全新51225后拿进水机的CPU和内存上电测试还是跑马1.1不动供电一样正常,这就很皮了,还是决定刷BIN,没办法到TB上买了个工厂级别的刷上还是跑1.1。两块板子都是,取机器本身的刷好上电测试跑马1.1-1.5.1.8.1.7.1.9亮机。 两台都用本身自带的BIOS芯片刷上解决。这里是两台。

下面是第三台,散户送修放了年把,不触发,
拆机测各大电感无短路,测3 5V待机供电发现只有5V 无3V 测51225VIN , EN,供电条件正常,更换51225待机芯片后触发跑马1.1不动,没有别的想法直接把之前的BIOS刷好上电亮机,

三台是同一天修的下面送上图片,以及工厂4M  BIN  点位图

网友A:
今天修一个X550D,开机1。3掉电,CPU短路了

网友:
独立之分!先收藏了!二独立之分!先收藏了!

网友:
还有BIOS和51125一起坏掉的,实在想不爱

网友:
还没修到CPU短路的  先学习了

网友:
淘宝买的BIOS为什么道是否二不刷了不行,难

网友:
独立之分!先收藏了!独立之分!先收藏了!

网友:
这款机器BIOS确实容易坏

网友:
现在4代以上的BIOS 好多BIOS芯片不能代换,内部集成的有程序吧用本身的才行,

网友:
51225是3V是经常会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一个X550D,开机1。3掉电,CPU短路了

可能是之前有人动过BIOS吧。。。。。。。

网友:
哦。原来这样啊。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是不是这种机子CPU容易坏,能开机不显都是CPU问题

网友:
历害了。我的哥。这机子你是搞明白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
三台都是刷BIOS赚钱啊

网友:
现在的BIOS真的有时要刷N个才行

网友:
51125坏,烧了bios吗,这种确实少见

网友:
这个机不是桥易掉点脱焊吗

网友:
华硕坑人的机器现在是越来越多了,以后维修起来就加大了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