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C3854DW、UC3843B+LM3893A的开关电源问题!敬大师 ...
求助;UC3854DW、UC3843B+LM3893A的开关电源问题!敬大师傅指导

楼主(2017-11-14):
手上有一个UC3854DW+UC3843B+LM3893A的开关电源!问题是上电无输出,不烧保险,两三秒时间继电器动作!在一次保险口串接100w灯泡很亮!整流300多V有,估计有短路及保护动作现象,想少走弯路,敬请大师傅支召!先丛那里入手查起?谢谢!!!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
求助

网友:
独立之分!先收藏了!独立之分!先收藏了!

网友:
从参考电压开始,特别是取样电路,此处出问题参考电压肯定失效。

网友:
首先,你得确认各mos管整流管是否击穿,然后测量芯片供电是否短路,其次加小电测驱动,以上都正常的话估计是采样保护电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