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备份的 火影 金刚T1全套bios

楼主(2017-11-14):
待机5v主供电出电容短路,更换后不出主供电,r3307烧毁 更换无效,更换U96后正常
火影

网友(2020-09-08):
下一个试试看

网友(2021-10-19):
求助,我也是这个机型,刷错bios和ec了,现在开机屏幕和键盘不亮,logo亮十几秒自动关机,文件里面的u8 u12 u30分别对应什么呀,用什么刷呢,谢谢

网友(2022-10-18):
版本号全跟我X6TI一模一样

网友(2024-06-03):
我现在开机老是提示引导盘错误 不知道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