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REV3.0 2秒重启

楼主(2017-11-14):
两块GA-H81M-DS2-REV3.0 算是通病了。。内存供电等正常。CPU供电1.7V 。这个是不是高了。。
应是不过CPu,,,
下面图跟上,没怎么修h81 大家给看看什么问题多些这个是通病了吧。。。
GA-H81M-DS2-3.0 位置图.pdf

网友:
图纸这可是好东西啊 ...............

网友:
楼主没刷个BIOS 程序试下吗,或换个型号的CPU 试下,CPU 供电有没有变化

网友:
bios试了。。。手头没CPU。两个板同样毛病

网友:
主板的基本电压 都不提供 就让大家给你找通病
技嘉主板缺供电 就会保护 症状就是反复重启 间隔2-3秒
自己查下主要供电吧 帮不了你
哦对了技嘉的BIOS是通病 刷一个试试 还有技嘉的W1P三极管是通病

网友:
1.7V 电压不算高啊 查查其他的电压,刷BIOS 后 一样 就查查 复位电压看看

网友:
内存1.5v CPU1.7V VTT 1.0 vtt_pwrgd1.5v ddrvtt0.75

网友:
查好久,上电后,复位针没电压。。。直接进桥了。

网友:
查死了最后确定桥问题!!!!!!

网友:
8系列主板CPU供电1.7v电压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