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3400笔记本不上电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7-11-14):
今收一台Dell 成就3400笔记本,插电源风扇就转,电流跑0.32A后掉电,待机0.167A。按开关不触发,待机3V  5v 都正常,求维修思路!

网友:
待机0.167A,肯定有短路的地方,排除供电芯片,南桥

网友:
有微短路的地方,好好查查吧............

网友:
先测量各级电压有没有明显短路的

网友A:
恰好手上有个这个板子 二修的 帮忙看下EC型号是 8528 FXA不  还有待机下PWM 3V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恰好手上有个这个板子 二修的 帮忙看下EC型号是 8528 FXA不  还有待机下PWM 3V5V

ec型号781BADDX  pwm 3v5v我的也看不出来,不过我的有3V5V

网友:
又是接电就开机,,,又是不触发,,看不懂,,,

网友(2017-12-14):
待机电流偏高,明显有短路的地方,摸摸哪里芯片有发热的,先排查短路元件

网友B:
学习中。。。。。。。。。。。。。。。。。。。

极致科技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2022-12-18):
引用 网友B:
学习中。。。。。。。。。。。。。。。。。。。

请用心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