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激光一体机mf211报e202-0002故障维修

楼主(2017-11-14):
大家好:佳能激光一体机mf211报e202-0002故障维修经验
一、先上故障图

修到这个一般以为都是扫描头或者排线的问题
二、更换排线故障依旧

三、更换扫描头故障依旧

三、其实此类故障还有一种原因 那就是这个可恶的检测条引起 装上OK了

网友:
检测条是更换了吗?还是拆开重新安装呢

网友:
这款的机器很多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学习了,以后可能会遇到,多谢分享,同问:
检测条是更换了吗?还是拆开重新安装呢

网友:
还没遇见过这种情况,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