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420开机可以亮机掉电,大神进来瞧瞧

楼主(2017-11-14):
T420开机可以亮机掉电,不插内存就不会掉,插了内存进到PE里面刚刚进到桌面就掉电了,掉了电也可以再次开机,BIOS刷过几个了,还是一样的故障,集显的机器,求大佬帮忙

网友:
坐等大佬们回复

网友:
进来补个贴。。。。淘宝买了个BIOS刷了就好了

网友A:
自己合成一个BIOS不就好了

网友:
原来是BIOS 啊    记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合成一个BIOS不就好了

懒得合成了,买一个才8元钱

网友:
记下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