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白屏维修

楼主(2017-11-14):
B470E白屏,测试屏是OK的,屏线拆开来看了一下也没有发现断线的地方,
测试屏接口,DCBA,LCDVCC EN  ADJ CAM_5V都正常,加焊了显卡和南桥都一个样,请问是那出了问题,
没有思路了

网友:
BIOS也刷了,.......................好难搞,晕也

网友:
大家好,请问换显卡的话好的可能性有多大

网友:
为什么不换跟屏线试一下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吗,如果正常的话,显卡坏的概率就比较小,主要检查显卡到屏线借口的电路

网友:
CAM是摄像头线路,测他无用
白屏首先外接看看,听进系统声音
然后测试关键点是LCDVCC +3VRUN EDID

网友:
如果屏和屏线都是好的,那就考虑是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