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X-N270-1RW 开机挡D5 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2017-11-14):
ITX-N270-1RW  开机挡D5 不知道怎么下手  基地找个了B刷进去一个尿性,,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查查内存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内存的条件,,,,,,,,,,,,,,,

这是收银机上的小板      应该是945芯片组的    945芯片组   上笔记本内存的,测试点我不知道在那    打阻卡没有买,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