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X455LJ 通病!绝对是通病!

楼主(2017-11-14):
今天来了一台华硕A455笔记本 不开机 插电源不充电 也不开机 也不亮灯, 拆机 测所有的供电正常 RTC 南桥晶振 都有 还换了32.768 还是不触发,去查了下 发现一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8119-1-1.html 说有时候不开机 我下载了点位测了下EC_RST 果然没有3.3V  只要1.8V  看点位找到电容拆了 , 还是不开机 奇怪了  。 最后问问我修友 叫我装个电容 ,装个电容 自动触发开机了 奇怪了,这应该是通病 希望大家遇到 迅速秒杀!顺便上传点位图片你们看看在那个位置 便于大家迅速维修!

网友:
你那个修友告诉你的  给我说说  我也拜访一下

网友:
C3201不良把3.3V拉低了,有些不放还是不行的,因为现在的主板上少料太多了。

网友:
这机器只修过好多进水,这个先记着了。加分

网友:
C3201不良把3.3V拉低了,为什么不安装还不行啊  一般都不安装的   华硕的东西就是个性  元器件超少 缺一不可

网友:
站内资源丰富, 高手如云 ,小小白记下了, 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绝对是通病了,复位电压被电容拉低了!

网友:
这个电容不能直接拆掉,必须装上,EC_RST要延时

网友:
修的很好,已经收藏,下次遇到可以直接秒杀

网友:
感谢楼主,这个绝对是通病。下次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老板辛苦了  分享的很清楚 我上次遇到一台没有修好   今天学习一下啊

网友:
写的很详细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个通病不错   收下了 。。。。。。。。。。。。。。。

网友(2021-09-05):
是不是通病我不知道,确实也遇到过同样问题

网友:
后面不会出问题把 总感谢还是南桥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