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硕S400C笔记本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11-14):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S400C笔记本电脑,插入电源充电指示灯不亮,按下开机键无任何反应,取下电池故障一样,测得发现,3.3V待机电压有,按下开机键,瞬间待机跳变到2.2V后又回到3.3V,3.3V的待机始终拉不下来,手里没有这个机器的点位图,无从下手,请教大神们?怎么弄?从哪个地方下手?加焊过南桥,故障一样,BIOS没刷,估计不是BIOS的问题???请教各位大神怎么下手,谢谢。

网友:
厉害厉害 小白白跟楼主学习一下就经验 嘻嘻

网友:
回学校生造吧

网友:
一个个排除,找线路

网友:
小白最好是迅维网培训一下  不然很多原理都不懂 那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