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p67a1 v2.0 不复位与复位不跑码维修,附有电路图以及bios

楼主(2017-11-14):
  主角:富士康p67a1 v2.0

  无cpu供电,其他供电全。

  主芯片rt8859。 en有,一般是缺条件,直接啥49 50脚频率设定,tongset tonseta 直接更换220k
   上图框框全是重点,缺一不可,

  换完后vccp出来了,跑马卡复位灯也亮了。为啥不跑码呢

  直接先换u内存,换为自己的。 跟换测试结果一样、

  再来一招刷bios。刷上还是不跑码。

  平台复位了,不代表cpu复位了。

果然一来一个准。秒杀了。

  这板是不会跑马的,接上显示器亮机了。图纸参考1.0版本

富士康P67A1 v1.0电路图.pdf

富士康-P67A1-ver2.0 亮BIOS.rar

网友:
平台复位了,不代表CPU复位,这句话讲的经典,学习了!

网友:
真是神机妙算啊,一查一个准,平时维修都有这准头就好了

网友:
老司机就是不一样、、、、、、、、、、、

网友:
换完后vccp出来了,跑马卡复位灯也亮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台板的就是复位供电,但是每回修台板就是无头绪,楼主修多了思路很清晰

网友(2018-02-25):
我的找排阻能亮机了,但是有时会自动关机或自检过后就白屏,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