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47LG50YR-TK 灰屏

楼主(2017-11-14):
接到一台LG的47LG50YR-TK 插电源开机正常。显示无信号。接VGA信号灰屏。。。百度了一下 这个故障应该是通病,没有解决方案。。有时死机。。有没有修过的。TB的这个板子太贵了。
通病

网友:
接其它接口呢,,,,如果其它接口也不显示,那可以写一下程序

网友:
同意2楼的意见。从架构上讲,外接VGA信号——》主芯片转换为LVDS信号——》逻辑板转换为MiniLVDS信号——》上屏。
如果开机能显示无信号,那么问题出在外接信号到主芯片之间。
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先升级程序,后修板子。最后再换个主板试试吧。

网友:
刷机看看,可能会好,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2018-02-26):
开机能正常显示无信号,一般来说,屏是好的,刷刷程序刷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