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5 解密 密码芯片 PCA24S08 飞利浦

楼主(2017-11-14):
型号:ThinkPad E425
芯片组: AMD
芯片位置:主板正放,EC右边一点,小8脚芯片,印着08的字样

这台机器解密不是刷bios的,要刷码片,可用rt809f
bios是密码机器提取,修改,测试成功,可放心用

E425 24S08.7z (270 Bytes, 下载次数: 12)

网友:
谢谢 楼主 下次遇到 就可以轻松搞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