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T6515FN的PDF

楼主(2017-11-14):
跪求IT6515FN的PDF!谢谢!

网友A:
这个资料找不到,可以考虑看那个电路图中有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资料找不到,可以考虑看那个电路图中有没有这个芯片

谢谢!这个是DP转VGA的芯片!就是找不到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