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瓷6525复印机原稿进纸器卡纸。

楼主(2017-11-14):
京瓷6525复印机原稿进纸器大量复印时,经常卡纸。哪位大侠修过请指点一下。

网友:
原稿进纸搓纸轮已经换新,还是原稿时不时卡在转弯处。

网友:
卡住原稿时,进纸电机嗡嗡响,好像负载过大带不动。

网友:
复印时左手按住自动进稿器左下角试试。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这个机器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被坑了吧,京瓷是一个还在研发中的新牌子(和其他对比),京瓷要走两次的输稿器我重来不卖,为什么,问题太多了。高端双面单次过的还可以的。从1620到180到1800,就能看出偷工减料了

网友:
这个要看它卡在什么位置,才好判断具体什么坏。

网友:
京瓷6525机器输稿器卡纸通病

网友:
看一下进纸传感器,应该是传感器氧化接触不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