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50G开机电流刀0.45a掉电重启

楼主(2017-11-14):
此机拿来是掉电,拆机测主板各大供电都有,按开机触发后测CPU电压没有出来,检测CPU供电芯片isl95831工作条件,23脚主供电有19v,22脚vdd电压5v正常,7脚VR_ON也有3.3v电压,感觉电压都正常啊,芯片应该工作了啊,可为啥还是没有CPU电压还掉电。。。。。难道是BIOS问题,这机子有两个BIOS,拆掉桥BIOS开机上电试试,电流还是到0.45a掉电,恩!那就不是BIOS的问题了,郁闷中。。。。再论坛逛逛,看看有没有相同故障的,无意之间看到一个没有CPU集显供电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3189-1-1.html。。看了下这个帖子,想想会不会是前级电压有故障,哎!慢慢测吧看着图纸一个一个的跑电压,当测到1.5vs电压时,测得转换mos管的一边是1.5v一边是0.5v,就是这个u12,如图:

控制这个电压转换的是个6脚的mos管,不管了先把u12两边直连试一下,开机上电,CPU电压出来了,但是电流到1.05a又掉电了,如此循环。。。看来不是不是这个转换电压mos管的问题,,检查u12的4脚控制脚位+vsb连接的电阻,一端是19v,开机后另一端只有1.5v,这不对啊n沟道的模式管是高电平导通啊,电压那么低,再一看u12的4脚还连着一个q15六脚的控制管。心想会不会是q15的问题,不管了,再料板上找一个先换上再说。。。卡卡几下在仁宝的板子上找到一个换上,速度开机,只见电流蹭蹭的跳到1.2a。。。耶!看跳变感觉亮了,接屏试一下亮机了。。。。中间发生了很多小插曲,就不啰嗦了。。。下面附上主板实物图: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清晰,下次我遇到了就有借鉴的方法了

网友:
思路清晰  不过这个五角的小东西跟图纸上!!!!!!!!然后就是这个是什么型号 代用规则

网友:
楼主,你的技术很不错啊!几下就搞定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