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ENOVO Ideapad 100-15ibd 短路维修

楼主(2017-11-14):
插电大短路。拆机发现CPU下管击穿,还有把保护隔离管也穿了。看图 换好之后,插电电流直接到0.17~0.24之间,但CPU供电没出来,经查条件,CPU供电开启没到。由EC发出,EC自带程序(LENOVO IT8586E-FXA)还有强关机后自动上电。怀疑EC 程序损坏。
在论坛下了EC程序,刷了之后故障依旧。。继续检修 一会继续编辑更新昨天晚上下班了
走了弯路,把CPU电源管理 拆下,之后上电,en就出来了,手上没这芯片。订回来了再继续更新咯

网友:
板凳第一排,等后续;P;P;P

网友A:
楼主的ec是换的还是修的啊,等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ec是换的还是修的啊,等着呢

刷EC程序而已,EC没损坏,是好的。还在继续修

网友B:
LZ  您这个 刷EC程序的编程器座子在哪里买的  这个好用吗  谢谢分享

网友C:
这样写贴子,感觉有点像现场直播

网友D:
要不就现场图文直播呗,就是怎么没有下文了,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不就现场图文直播呗,就是怎么没有下文了,楼主修好了吗

哈哈,昨晚下班了,现在回来继续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写贴子,感觉有点像现场直播

修完再写 有些就忘记了,而且不一定会写,还不如边修边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您这个 刷EC程序的编程器座子在哪里买的  这个好用吗  谢谢分享

RT809F 编程器 + pbe-1拓展座。网上大把,自己搜下就有了

网友E:
等候楼主的精彩后续啊!楼主可以把这个机器的EC程序分享给我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候楼主的精彩后续啊!楼主可以把这个机器的EC程序分享给我们吗?

EC论坛大把,随便搜下一大堆。。。

网友:
cpu供电开启是不是被cpu电源芯片拉低了?

网友:
坐等楼主消息!

网友F:
楼主拆了CPU电源管理芯片还敢上电吗,不会烧一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拆了CPU电源管理芯片还敢上电吗,不会烧一堆吗

把供电的上管都拆了,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