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主板序列号报错,求助~~~~

楼主(2017-11-14):
最近,新淘得一张联想CIH61MI V1.1主板,蓝色板子,启动时,嘟嘟两声报错,能启动,能正常工作,就是听着不爽,咨询卖家,答复说是库存板子,是维修备用,本身没有序列号,启动时报序列号错误,报错内容如下:
ERROR 00CE Machine Type and Serial Mumber are INVALID!
Manufacturing Boot Sequence will take if no selection is made.

求各位大大帮助,如何才能解决!

网友:
新人,没有人搭理,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随便写个序列号进去就可以了, 百度错误代码就能找到答案

网友B:
有工具写的  我经常维修LENOVO 像这样的问题..过了BIOS 就不管它了...不影响其它的 !

网友:
能用就行,何必去弄呢,浪费时间啊

网友:
刷BIOS能不能解决。可能性小,如果可以卖家应该想到。先备份然后刷。

网友:
带着机器去服务站刷SN 几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写序列号 刷BIOS 二选一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24 字节 系统限制: 30 到 20000000 字节

网友:
没弄过这个。。。。可以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随便写个序列号进去就可以了, 百度错误代码就能找到答案

具体是咋写,俺不会,求指教!俺是新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工具写的  我经常维修LENOVO 像这样的问题..过了BIOS 就不管它了...不影响其它的 !

具体是啥工具,咋写,俺不会,求指教!俺是新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是咋写,俺不会,求指教!俺是新人啊!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2488-1-1.html

网友:
我的e431药开机两次通病  一直没有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