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enix BIOS 更新工具winflash回刷BIOS,使用bin还是wph格式?

楼主(2017-11-14):
一联想h61主板启动时报序列号错误,因找不到该主板的更新BIOS,故将该主板的BIOS使用winflash备份,然后将后缀名bak修改为wph,再回刷报错,如图。
现求助Phoenix BIOS 更新工具winflash回刷BIOS,使用bin还是wph格式?
bak备份BIOS如何回刷?

网友:
直接用编程器刷一下看看行不行,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A:
序列号报错下一个DOS的改码软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序列号报错下一个DOS的改码软件试试

具体哪个软件,咋改,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