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500C 板号S400CA 2.1 S400CA 3.1图纸+点位图

楼主(2017-11-14):
(图片)

网友A:
两个都应当是点位,华硕的根本找不到图纸,。。、、?

网友:
点位图就是图纸了,会查就可以了,要用华硕的点位软件查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应当是点位,华硕的根本找不到图纸,。。、、?

图纸是有的  在线图纸 密码经常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