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304不触发 高手来指点一下是不是桥问题

楼主(2017-11-14):
因为少修苹果机 不确定是不是桥问题 希望高手出来指点  !!!现像为不上电 指示灯亮的 裸板待机为0.03  上电池电流0.2几到0.03来回跳  基本电压都量了一下  3.3V 1.05V 充电管理芯片 比较器 3.425都正常  按PDF上电时序图来看 就是第15个信号PM_SLP_S4_L 没有从桥MCP79u发出

网友:
我也没修过苹果,也想了解一下:qinzui:

网友A:
是nvidia的单桥,可以用风枪稍微加热一下桥看看。。如果好了,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B:
桥没发SLP信号 先把桥待机查一遍 要是都正常还不发SLP出来可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C:
桥通病,干吧。不过这么老的机器,没啥意思,容易返修。建议换板,这板子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nvidia的单桥,可以用风枪稍微加热一下桥看看。。如果好了,就是桥的问题。

吹过了 没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没发SLP信号 先把桥待机查一遍 要是都正常还不发SLP出来可以加焊一下试试

待机前信号都正常 就是桥就 是不发信号   也加焊过了  多合一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通病,干吧。不过这么老的机器,没啥意思,容易返修。建议换板,这板子便宜

有路子吗》?换板什么价?···············

网友D:
是nvidia的单桥,容易出问题,换板吧,板子很便宜

网友E:
查充电芯片周边元件,特别是那几个电阻,是苹果机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nvidia的单桥,容易出问题,换板吧,板子很便宜

板子多少钱?淘宝找了 都比较贵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查充电芯片周边元件,特别是那几个电阻,是苹果机的通病

充电芯片 2脚主板供电 15V
3PIN脚检测信号3.7V
14PIN ACOK 3.3V
19PIN 20PIN VDD 5V 还有哪不正常吗?

网友:
焊桥吧,先排除桥

网友:
这基本的动作都做过了 就差换桥了

网友:
..............没有高手出来指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充电芯片 2脚主板供电 15V
3PIN脚检测信号3.7V
14PIN ACOK 3.3V

17/18/27/28脚电阻

网友:
MCP79  这桥坏得很多  。。。。。。。。。。。。。。。

网友:
PWRBTN这个信号正常吗,正常的话,应该是桥有问题啦。。。。。

网友:
路过帮顶 学习了 楼主牛逼 给力给力

网友:
是桥问题的话 去交换吧 省的以后返修啥的

网友:
三合一nv芯片通病 加han试试 。。。

网友:
苹果的上电时序PM_SLP_S4_L没出来很少是南桥坏的,看下南桥工作电压以及给南桥的信号14部是好的嘛?

网友:
桥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换个桥试试,

网友:
桥的条件有了,就干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