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 iPhone7plus使用期间自己黑屏的问题?

楼主(2017-11-15):
入手7p已经半个月 使用期间没啥问题 唯一不足让我头疼的就是 自己会莫名其妙重启 就在 刚刚我洗完手 准备解锁 可是怎么也解不了 然后自己 黑屏 我以为要重启 可是怎么都打不开 最后插上充电器才打开 请问大神 这是什么毛病?

网友:
强制关机,iphone7以上是按住开关机键和音量降低键!!!

不是home键!!!

真是要被网上的回答们气死了。害我捣鼓半天。

网友:
iPhone7plus使用期间突然黑屏,有几个原因引起:1、软件问题导致2、iPhone磕碰摔或者进过水。3、iPhone经常使用高仿充电器和数据线充电导致硬件大电流。第一种软件问题比较好解决,尝试重启iPhone7:1、按住电源键+音量减键即可进行重启;2、等到画面出现苹果logo,松手即可。二、如果没有出现苹果图标,请进入DFU模式1、先将iPhone7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将iPhone7开机;2、长按电源键3秒,之后同时按住音量减-键10秒,放开电源键并按音量-键(5秒),手机屏幕变黑即进入了DFU模式;3、从DFU模式开始恢复你的iPhone即可。三、升级设备如果你的iPhone7还在10.01的话,建议:1、上网搜索最新的10.02固件;2、通过 iTunes完整升级设备,也可以解决问题。如果重启无法解决,一般是硬件问题。1、一般如果磕碰摔或进水会导致iPhone无限重启、黑屏、wif或无网络信号,通话和音乐等等故障问题。更严重是直接死机、没有任何反应。此类是硬件问题,此类问题会导致刷机不过关。2、以上这些情况一般都是主板板层断线,cpu虚焊,显示ic、电源ic和电源ic、基带电路等短路、硬盘坏道等这些故障。这些其实可以修复的,坏了它们其中一个修复也才二百左右。但维修主板芯片技术较为要求功底。一般的小店技术不够,很容易把小问题修成大问题。导致最终主板坏病太多,无法修复。所以务必找到较有功底实力的维修。

网友:
我也是这样,突然黑屏了,等了一会儿也没亮屏就重启了。

网友:
我的也是,突然卡住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也遇到了 过几分钟又好了 然后电话打进来又可以接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