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配的电脑突然黑屏后可以开机但是不显示怎么办。?

楼主(2017-11-15):
(°°)RT 2015年小弟自己配的电脑为了好玩儿一冲动配的一个大价钱的电脑。 cpu:i75960 主板:x99适配ddr4的-华硕的 显卡:七彩虹gtx980ti 内存:两根8g(我忘了什么牌子了) 风扇:水冷海盗船360 电源:海盗船1200那个 显示器:LG的宽屏显示器21:9 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玩的玩的容易突然黑屏。重启以后电脑是开了但是显示器不显示图像会出现(已进入节能模式)等字样 请求一…

网友:
但是题主这个,简直是土豪配置啊,是真正的狂热发烧友,不过看到 CPU和主板这里,我大概知道题主是小白了。 真正的DIY爱好者介绍自己配置的时候肯定不会这样说,比如CPU应该是I7-5960X,不是I75960,主板只说了一个华硕X99,这也是典型的小白口吻。

            这里我来装个逼,怎么样说配件型号才能显的不那么小白口吻呢?
            答:直接说芯片型号加后缀。比如,Z97-C(芯片型号Z97,后缀C),970HOF(芯片970,后缀HOF),稍微懂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华硕的Z97-C主板和影驰的970名人堂显卡。而如果你说,“华硕(ASUS) Z97-C 主板 (Intel Z97/LGA 1150)影驰(Galaxy)GTX970名人堂 1228(boost 1380)MHz/7000MHz 4G/256B D5 PCI-E显卡”,那明显你就是小白。
            此外,型号要说准确,比如,华硕的【B85 pro gamer】 这块主板,无数人会把名字说错,说成b85 pro / b85 pro game / b85 pro gaming,而此主板的缩水小板则是【B85M gamer】,不是b85m pro gamer /  b85m gaming / b85m game,其中最常见最广泛的错误是把 【gamer】写成 game! 再提醒大家一句,【Intel】是正确的,Inter是错误的。

其实我不是来回答问题的,因为这种问题你需要拿到电脑店或者找专业的人上门来看,不是你在网上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比如,你这一段描述里,甚至都没有说明开不了机到底是什么症状,是能通电机箱风扇转各种LED亮的情况下显示器没有信号,还是直接就无法通电。

如果是直接无法通电,可能就是电源坏了,甚至你插座板坏了都有可能。如果能开机,平时玩着玩着会黑屏,黑屏后依然能通电,但是显示器没有信号,那么,主板,内存,显卡,CPU,电源都有可能出问题了,仅凭你这样的描述,以我的水平是不可能找出问题所在的。我能做的,能有让你试试CPU和显卡的烤鸡软件,初步排除CPU和显卡故障的可能性,大概把问题锁在在主板或电源上。

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一句话,电脑故障,诊断卡一插,看看代码,结合症状,再换换配件,很容易就能把问题找到。

网友:
内存没插好吧……

网友:
去电脑公司修.而且要很专业的地方,找一个更专业的人,我就不在这里做解答了,你的件太贵,我赔不起

网友:
目测全模组电源的显卡线差错地方了。。。高负载下供电不足。。。

话说电源1200w浪费了,再来俩980ti 三路SLI

网友:
“显示器不显示图像会出现(已进入节能模式)等字样”表示显示器没坏,但是没有信号输入,显示器进入睡眠模式了。

“能开机”不知道是指能开机但哪一步,具体现在是什么?还是仅仅是风扇转,电源指示灯亮?有POST文字或者logo显示吗?

题主说的在系统下突然黑掉的,可能是显卡坏了,也可能是主板挂了。
判断方法:开机一段时间后,反复按键盘Num Lock键,如果Num Lock随着你按键变化亮灭,证明系统没死,只是显示问题。如果指示灯没变化,那就是主板烧了或者BIOS挂了,送修吧~

如果只是显示问题,那有可能是硬件,也可能是软件。
硬件是显卡烧了或者接口插拔问题,线材问题,软件是驱动不兼容。

判断方法,开机后立即按BIOS功能键(动作要快,最好按下电源键的同时不停的按,慢了就进系统了),这个各厂商不同,常见的有Delete键,Esc键,F10等,你都按一遍,如果进入某个界面有显了,那就是系统驱动问题,如果还是无显,那就是显卡或者接口或者线材问题。

处理办法:拔掉独立显卡,接主板上的集成显卡开机,进系统后卸载掉独立显卡驱动,去官方下载最新驱动换,再换回独立显卡开机装驱动。如果硬件问题,把各种显卡内存的金手指擦擦,用吹风机除个灰,显示器主机上的线接接紧,再用替换法判断出是哪个坏了,哪坏换哪~

最后还有个可能,是不是题主重新插线的时候把显示器的线插集成显卡上去了?而独立显卡没拔?这事我干过~

网友:
听蜂鸣器报警声,根据报警次数百度。
1、把显卡拔了,把显示器的视频线插到主板上的接口。开解看结果,如果有图像了,看看是哪没插好,不行就把所有的线都重新插一次
2、如果没有。换显示器,现在电视都带HDMI接口,可以试一下。

网友:
果然都是土豪,直接都是I7+980的节奏啊!
目测LG显示屏的锅,你是下屏幕电源插拔下看看,如果可以显示了的话就是LG那鬼一样的节能破功能一睡就睡死的开关键都没用,只能插拔电源,去显示器里面设置类似节能之类的模式关掉即可.
显示器一点都没有显示十有八九就是它自己的锅了,如果其他个别硬件还是会显示提示的,再不济显示器也会显示没有信号输入.

网友:
没准是内存条没插紧,松了,重新插一下试试

网友:
听描述感觉像cpu或显卡过热 再出现状况时摸摸cpu或者显卡风扇看看热不 内存拔下来撸撸在插上试一下 不行买个诊断卡 看看什么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