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里有多少隐藏小功能?

楼主(2017-11-15):
感觉苹果里的隐藏功能好多,发现不完呢。大家都知道那些,讲出来分享吧

网友:
更新了几张效果图,大家可以更直观的看见效果()

1.文件夹里可以套文件夹。这样如果把APP们放在内层文件夹内,当外层文件夹未被打开时,可以看到类似空白文件夹的效果。具体操作为先建立一个文件夹A,再用2个APP组成另一个文件夹B,在B形成的瞬间把A拖入B中即可。

像  这样( )啦啦啦

2.文件夹可以看起来没有名字,即空白文件夹名。具体方法是在QQ中复制一个表情,粘贴到文件夹名,这时会出现“/大笑”等相应表情的文字,再全部用退格键删除,在点确认就好了。

像  这样,三个文件夹都没有名字 () 棒棒哒

3.可以设置复杂密码。如果你觉得在公众场合输入9宫格式数字密码太显眼,那么在设置中可以更改为复杂密码,将会以虚拟电脑键盘的形式输入自定义密码。

像  这样,(/ω·\*)捂脸

4.信号强度标识可以改为具体信号强度值,具体方法为:1、进入拨号界面:在拨号界面输入*3001#12345#*,并按拨号键;2、按住电源键直到出现“滑动关机”-松开电源键-按住home键直到“滑动关机”消失-成功。想换回标识,直接点击信号强度值就好。

像  三张左上角那样∠(  」∠)_

暂时这么多,其实1,2,4都可以算作轻微的Bug吧,只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些Bug实现更多个性化设置。

网友:
       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已经用上了iphone,但是对于那些“隐藏很深”的小功能却又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的,那么今天“污污的答主”,就给大家“曝光”iPhone里隐藏的那些小秘密,保证可以帮你解锁更多“新姿势”!

1.连击多次App Store下面五个选项的任何一个, 就可以重新加载App Store
      当App Store加载不出来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关掉,然后重新打开加载!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在当时的界面,连击多次App Store下面五个选项的任何一个,来刷新加载!

2. 录了3.4个手指的指纹,但是忘记分别对应的是哪个手指(iPhone5s及以上机型)
      一般费事的做法是:删除指纹重新录。
      而简单的做法就是:在录指纹的界面,把手指放在HOME键识别处,然后相对应的指纹选项就会变灰~~~哦了!

3.长按键盘按钮,可以随意切换使用
      对于键盘的切换,很多人的做法就是:点一次小球图标,切换一次键盘。
      但是事实上,键盘每个按钮都能长按。比如长按小球图标或者在小球图标上划可以快速切换,长按句号可以直接打出省略号,拼音输入法下长按数字有很多惊喜,快去试试吧!

4.点击状态栏,可以让App回到顶部
      如何让App回到顶部?
      最显而易见的做法就是:借助App内的按钮来使APP回到顶部。
比较隐藏的做法就是:一般可以向下拉的软件,只要点击顶部状态栏就可以回到最顶端!

5.按住拍摄键不松手,即可实现相机连拍!
      繁琐一些的做法是:取景,定焦,咔擦,取景,定焦,咔擦......
      简单点的操作就是:取景,定焦,咔擦咔擦咔擦咔擦咔擦.....在你拍照的时候,按住拍照键不松手即可实现连拍。那感觉,简直6得飞起!

6.按住不松,拖动选择多张照片
       如果想选中多张照片,我们一般都是点击“选择”后一张一张的选。
      然而,更省事的办法是:点“选择”后,按住一张照片不松开,然后往右下方向移动,轻轻松松选择批量照片!

7.在屏幕上往下滑,即可关闭照片
      小白的做法是:按返回键。
      老司机的做法:在相册中,查看图片的时候,下滑可关闭照片;在相机拍摄状态中,点左下角看照片效果,往下划可关闭图片;再删掉那张照片,再在屏幕上往下划,被删的图片会出现!

8.长按底部中间“+”,轻松找回Safari里误关的某个网页
      寻找误关的某个网页,我们的第一想法就是去查找历史记录。
      最快捷的做法就是:在所有标签页长按底部中间“+”就会出现最近关闭的标签页~~~So easy!

9.触摸Assistive touch,实现Home键返回主屏幕功能
一般我们返回主屏幕,大都是点击Assistive touch小圆点,然后再点主屏幕。
其实,“白色圆点”可以直接设置为“Home键”,只需要设置Assistive touch自定顶层菜单时,只设置一个“主屏幕”即可。

10.多指并用,同时关闭后台多个程序
小编看到很多人关闭程序的做法都是:关双击Home键调出程序后,一个个关闭。然而,更高效的办法是:使用三指一齐往上滑,就可以一次性关掉三个啦!。

其实,这些使用技巧并不“神秘”,只要各位小伙伴们多多使用iOS设备,多多去尝试,一定能发现更多技巧。

最后,因为个人工作利益关系,安利一下!介意的童鞋可以直接略过!
--------------------------------------------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实用的手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闪回收

关注回复:VIP 即可获取 【免费观看】爱奇艺等网站VIP视频“福利”!
(其他“福利”关键词:僵尸粉、小软件,更多福利陆续更新中,敬请期待!)

闪回收】专注手机回收,致力成为消费者心中最值得信赖的二手机交易平台。

网友:
双击全键盘的箭头按钮锁定大写
摇动手机清除输入内容

网友:
设置→隐私→定位服务→系统服务→常去地点
这个会记录你你去过的地方,包括具体地点,日期,去了几次,呆了多长时间,都有记录,有点可怕的功能

可以自定义来电振动的节奏,有点意思

还有一个让我觉得简直黑科技的功能,【好像只有5和5s可以】不过要借助一个app实现,就是把手机立在一个平面上,软件会通过振动使手机旋转拍出一张全景照片( ̄▽ ̄)

网友:
当你看空间的时候,一直向下翻,然后想回到第一个说说的时候,不用一直往上翻,可以按时间旁边的空白地方,直接回到最顶页
不知道这算不算,骗赞
(                                )
如果你是和我一样,用的是苹果但是不喜欢自带的输入法选择的是搜狗输入法,那么就有一个好东西分享了,
当我们输入很多字或者数字的时候,发现中间有几个字错误,输入的指示标却很难精准定位,那么我们可以左右滑动下面的——(空格键)这个键,是左右滑动,这样光标会精准定位,看见觉得还行的可以给个评论或者赞啊,不要吝啬您的点赞
下划线——
经过验证,苹果输入法也可以这样操作
搜狗输入法需要设置这个东西

网友:
iOS 9之后多了一个叫提示的app,用来在iOS系统日益庞大繁杂的今天让用户学到不断加入的新功能。不过以大多数人的使用习惯,这个app应该静静地躺在叫做“没用”的文件夹里。

网友:
iPhone6s 之后的3D touch有一个小细节。
在编辑大段文本的时候,可以用键盘来精准控制光标位置,替代手指点击。

用法是:用力按下键盘区域任意一个按键即可。
快速摇晃一下,进入选中状态。

不知道的小伙伴要是测试完了,都点个赞同呗。

光标模式,看广泛二字下的黄光标~左边灰色是定位

选中模式

网友:
iPhone iPad隐藏功能:朗读文本和网页

1.百度经验: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c843ea0b80a76e77931e4acc.html#!/article/c843ea0b80a76e77931e4acc
2.然后打开浏览器,选定一段文本,会出现朗读的选项。点击。就开始朗读了。
感动哭!!!妈妈再也不担心我看知乎和路口费眼睛了。

网友:
现在,iOS可以告诉你哪些应用最费电,不过这个列表在设置中藏得有点深——点击“general”,然后点“usage”(使用情况),最后点“battery usage”(电池使用情况),才能看到。你可以选择查看在过去24小时内或是过去7天内耗电量最大的应用。

 1.在黑屏状态下,长按HOME键3秒,就会进入语音呼叫状态,说出你要呼叫的电话号码,即可快速拨打电话。

 2.写短信时,如果想把写的内容全删掉,只要晃动几下iPhone,就会弹出个窗口,选择“撤销键入”就可把内容全删掉了(不用按半天的删除键)。

3.如果你讨厌App Store图标上的小红点,而且不喜欢频繁升级App,那么可以把App Store图标隐藏起来:设置-通用-访问限制-不启用安装应用程序。回到桌面就没有这个图标了,还可以防止乱下软件。
4.有来电,按一下关机键静音,按两下拒接。

网友:
连续轻点两下home键,屏幕就会缩下去

(不要按下home键)

网友:
1.双触home键下拉悬停
2.点击App store主栏会返回主页

3.支持3D touch的手机在键盘用力按住可以轻松移动光标,打字调整更加方便。

4.键盘可以支持打出音调,长按就好

5.设置-通用-辅助功能-LED闪烁以示提醒,可以在短信、电话来的时候闪爆全场。

网友:
1、开启虚拟按钮功能,保护HOME键
  进入到设置-通用-辅助功能,找到“Assistive Touch”,点击打开即可。之后,系统会在屏幕显示一个虚拟按钮的图标。点击这个图标,会弹出界面,看到“主屏幕”,其可以代替HOME键功能,从而能减少对HOME键的使用,达到保护它的目的。
  2、一次性复制多条短信
  有时候想要同时复制很多条短信的时候,一条一条复制是否很麻烦呢?其实我们是可以一次性复制多条短信的。首先找到想要复制的短信,按住其中一条,选择“更多”,然后勾选你想要复制的短信,点击右下角的箭头,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之前勾选的内容全部出现在输入框内了!
  3、在查看短信时,只需要向左稍稍拉动即可显示出每条短信的具体首发时间!
  4、在输入文本的时候,如果先要把内容全部删除,只要晃动手机几下,就会出现一个窗口,选择“撤销”就可实现!同时如果把刚才的内容回复,在晃动几下,它们就会回来的了。
  5、消除桌面悬浮的视差效果。
  iOS7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动态效果,但随之而来的就是硬件消耗的提高,导致部分老设备运行系统的时候稍微卡顿。我们可以进入到设置-通用-辅助功能-减少动态效果,然后点击按钮打开就可以了!
  6、拒绝来电。当有来电时:(1)按一下电源键,手机会变成静音,但不会拒绝来电(2)连续按两下电源键则可拒绝来电!另外还可以点“提醒”,点击之后会显示等一小时回拨或取消,选等一小时回拨就是拒接。
  7、同时关闭多个后台应用。iOS7关闭后台的方式改变为向上滑动手势,这时用户可以利用多根手指同时关闭多个应用~不过受到手机界面的限制,一次只能同时关闭三个应用。
  8、画画输出表情。想发表情但是懒得切换键盘?其实在输入法写字板里面画图也能识别出表情图案,堪称iOS7最可爱的变化。
  9、锁屏状态下点击相机按钮可快速关闭手电筒。iOS7可以直接在锁屏页面中开启控制中心,使用手电筒功能。当不需要手电筒时,锁屏状态下点击一下右下角的相机按钮则可快速关闭。

网友:
一个可以将手机屏幕调到特别特别暗的一个功能,晚上玩手机的时候,不会伤害眼睛,
设置,通用,辅助功能,显示调节,降低白点值,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人说过苹果6s的,不用双击home 键,和小圆点中的多任务,也可以实现分屏操作。
----------------------------------------------

其实可以直接用力按压屏幕的左边缘,要用力,就能实现那个分屏,还是挺好用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说过。

网友:
其实当你的内存不够时,我有一招比较管用。
先在屏幕底部上滑弹出控制中心,

同时点击“AirDorp"和照相机标志

注意,一定要同时点击啊!
之后你的iPhone会死机2~15秒,之后会出现黑屏加圆圈。之后就可以回到锁定屏幕输入密码的界面了。
建议可以先去设置里看看自己内存多少,在进行这个操作。你会发现你的内存多了许多了

网友:
设置里面好多选项不敢碰

网友:
iPhone的光标移动一直觉得很蛋疼 点也点不中 想调sb放大镜出来又会选中字词 后来发现原来重按键盘可以自由移动光标

网友:
现在这款软件好像又开始付费了
---------------------------------------------------本人6sp今天用了一个以前下载的软件发现了一个新技能
大家都知道苹果手机是不能直接在照片里面看gif图的但手机支持图片live模式  下面安利的就是这个软件 据说之前是付费的最近免费就安装了
软件名叫intoLivePro

打开以后选一个gif图

调整一下帧数也就是单次播放长度

然后选择播放次数 我选的是3次

然后保存

现在去照片看就是一张可以懂得图了

觉得有用给个赞同吧

网友:
以前定闹钟的时候很纠结,如果需要中午十二点的闹钟就会不知道是选择am还是pm …刚刚才发现,天气这个软件里可以查看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的温度,嗯,也就知道了中午十二点是pm !以后妈妈再也不会担心我上学迟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