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663代换

楼主(2017-11-15):
手里有一个B520E一体机 喇叭没声音  插耳机有声音,以为是喇叭坏了  订了个喇叭回来还是不行
现在准备换个声卡试一试   这个主板的声卡是ALC663   找了一圈  料板上都没有这样的  大部分都是ALC662的
请问一下  ALC663可以用什么代换?

在线等

网友A:
应该是功放芯片的条件或本身有问题和ALC663没关系……

网友B:
我用ALC662代换过,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C:
是不是声卡喇叭耳机切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D:
我用ALC662代换过,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功放芯片的条件或本身有问题和ALC663没关系……

可能是的 我换了声卡IC没用 现在考虑功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声卡喇叭耳机切换电路有问题

可能是功放IC坏了  ALC106  我没有PDF图 不知道引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ALC662代换过,楼主可以试试,

我换过了  还是不行 不是这个的问题   可能功放IC出问题了 ALC106  你有这个ic的PDF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ALC662代换过,楼主可以试试。

我换过了  还是不行 不是这个的问题   可能功放IC出问题了 ALC106  你有这个ic的PDF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