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5m-E33不触发(新手第一次发帖)

楼主(2017-11-15):
客户拿来一组装机V星H55M-E33, 插电不触发,换电源问题依旧,问题在主板,打发掉客户后拆机开搞
顺手在论坛查找了一下,貌似有通病

维修的时候忘记拍照了,维修打胶之后补拍的 测量了一下果然没有3VSB,测量5VSB也没有
测电源紫线有5V,嗯应该是断线了
在边上刚刚好找到一个5VSB正常的,顺手就飞线过来
然后插电。还是不触发
测了一下EN,0V
查找相连的三极管 就是这个Q83的锅
直接把Q83的D脚掰翘起来,打点胶,插电触发,维修完毕

新人第一次发帖,老鸟勿喷,希望能给大家能够顺手加加分

网友A:
楼主拍的照片能再清楚些么,看得好吃力,为啥断开Q83,回复下让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
修得不错  只是太难看了  没品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拍的照片能再清楚些么,看得好吃力,为啥断开Q83,回复下让新手学习学习

看图纸Q83的G低电平,那D应该是高电平,但实际测量D是0,可以知道Q83已经坏了,我比较懒,直接翘起来,简单有效的出EN信号。

网友:
修的确实是丑,有强迫症的人看了真受不了,既然是Q83 坏了,直接拆了不就完了,干吗要撬起一个脚,还要打胶呢

网友:
老司机66666加分..................

网友B:
三处5VSB都为0V,楼主只是断开Q83 D级就可以得到5V,这有点说不过去吧,咱们再来推理下,如果真是Q83坏了不受控了,那么在Q84 D级的5VSB也是不存在的,然后我们又按照楼主的思路来反推理一下,他断开了Q83 D级后就算能给U25一个EN 的开启信号,你别忘了U25 VIN跟CNTL都还0V,那这个U25如何能正常工作呢?!小弟我不材,理解不了。

网友:
你翘起来 不打胶 那不是更好看吗  搞这么难看是几个意思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处5VSB都为0V,楼主只是断开Q83 D级就可以得到5V,这有点说不过去吧,咱们再来推理下,如果真是Q83坏了不 ...

的确是没有呀  不是说了吗是飞线过来了 然后EN没有  这回明白否?

网友:
感觉思路和过程都省略了啊,看的迷迷糊糊

网友:
明白了 第一断线 第二q83坏拉低开启,楼主手工强加电 不错

网友:
楼主你这是修好了才拍的照片吧?还上了胶,看来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没有呀  不是说了吗是飞线过来了 然后EN没有  这回明白否?

谢谢楼主指点,终于明白过来了。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好看不好看不重要,修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