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我要负责吗?

楼主(2017-11-15):
客户送来一笔记本,系统坏了。于是我就重新做系统。发现键盘也有问题,一进PE系统窗口就乱跳。于是我拆开笔记本,把键盘线拔掉了。之后才开始做系统。结束后客户就把电脑拿回家了。第二客户又找来了,说电脑开不了机。
我一看傻眼了,确实开不了机。昨天 还好好的。
客户说,拿回家后,电脑就没打开。
那么现在这责任是由我负责吗?

网友:
不负责,只要拿走时,你当他面开机好着

网友A:
你拆别人的键盘时,别人在场吗,问过客户了吗?客户取机时,你有试机给别人吗?

网友:
关键是不管再熟的人,也要当到起开机给人家看。这种情况总时会有发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拆别人的键盘时,别人在场吗,问过客户了吗?客户取机时,你有试机给别人吗?

拆键盘时,客户在场,当面试好机器后拿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键盘时,客户在场,当面试好机器后拿走的。

试好拿走的,客户也同意你拆的,和你没关系了

网友:
这个锅不能背,试好拿走就不管你事了。只是来装系统,又不是来修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键盘时,客户在场,当面试好机器后拿走的。

当面测好电脑拿走的就跟你没有关系,因为拿走时没有问题。电脑开机的瞬间都有可能坏。

网友:
你傻呀,当面验货,过后不认,行业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键盘时,客户在场,当面试好机器后拿走的。

当面试了机就行了啊,出门你还管个P哦

网友:
只要取机时是正常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
先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开了不了机,如果问题不大,给客户就直接搞定,说明白责任问题,不收费就是了
如果问题大,一定要讲明白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
由于客户不懂,哪怕当面维修,事后有问题,总是找修者问题。维修中这种情况难免,认真解释,讲理的客户是会理解的。

网友:
收装系统的钱,当然是只负责系统。要是系统又坏了,免费再做一次。开不了机就管不了

网友:
只要是离开你店铺时候开机正常就没有责任,

网友:
当面测试好没问题就不关你事了,我试过装好系统客户拿回去开机就不行大短路了。不关我事我装系统时都是好好的我不管

网友:
客户来拿机器时最好开机让他确认下

网友:
这种是没法说,有时候你只能给他修好

网友:
不负责   离开时钱是好的 就不用管啊  你只是装系统而已键盘也是对面拆的

网友:
我电脑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坏了  这个说法能成立吗  按照这个理论这电脑是不是一万年也不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