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51123待机

楼主(2017-11-15):
接机——————无待机拆机——————待机芯片51123芯片13脚接的两个电阻腐蚀。
直接拆掉两个电阻,插可调电源试试   竟然有带机,我勒个神的。

测13脚竟然有5V电压,哪里来的——————割断13脚————还有5V  大神们,这个神不神

既然有带机,试试能不能触发——————哇塞,既然能触发还能亮机——无语

我就想说——————这个开启电压哪里来的

网友:
装机,用了2天没有问题,这是遇到过最神奇的51123了

网友:
学习了,这种问题我一般先研究下再说

网友A:
13脚本来就可以悬空 是51123—en过来的

网友B:
5V是内部上拉的   如果你的EC芯片没错的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是内部上拉的   如果你的EC芯片没错的话,,

如果说是内部上拉,怎么弄两个电阻分压开启嘛,分压之后电压是5.44V    拆掉两个电阻,割断13脚线路后,13脚测得电压5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3脚本来就可以悬空 是51123—en过来的

大湿,你说的是内部开启嘛,那干嘛弄俩电阻分压嘛。这俩电阻也是不好找

网友D:
没啥神奇的,本来芯片就是这样设计的。看手册就知道了:
拉低是关闭,悬空(OPEN)是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说是内部上拉,怎么弄两个电阻分压开启嘛,分压之后电压是5.44V    拆掉两个电阻,割断13脚线路后,1 ...

这芯片开启脚数据手册写的是悬空开启,内部上拉5V,至于 你的分压电阻是怎么来的?13脚电阻写了DY

网友:
b460 坏的居多  但是   外围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湿,你说的是内部开启嘛,那干嘛弄俩电阻分压嘛。这俩电阻也是不好找

这两个电阻的作用我猜想是当单独用电池工作的时候,电池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分压出来的开启会低于开启电平,就无待机了。
就像手机电池低于3.3V就开不了机那样

网友(点评):
分析的有道理啊,就是保护隔离供电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啥神奇的,本来芯片就是这样设计的。看手册就知道了:
拉低是关闭,悬空(OPEN)是开启

大哥威武,要学好维修,就必须学英文啊。

网友:
牛啊。还是英文牛好。。。。。。。。。。。。。

网友:
芯片手册有说明。这种一般没有人注意到的。这事。

网友:
本来芯片自己可以开启的

网友:
B460 的垃圾货吧,, 经常坏那个电阻的

网友:
你连芯片手册都不看的吗  再说了这个51123是非常常见的待机之一 最起码要看一眼手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电阻的作用我猜想是当单独用电池工作的时候,电池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分压出来的开启会低于开启电平 ...

哇   分析的很好   6666  学习到了   不然我也会觉得这个分压没有意义

网友E:
这个电阻不要是可以工作,但是用电池的的话,好像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阻不要是可以工作,但是用电池的的话,好像不能开机

这没有试,下次修到51123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