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W650SR 不定时掉电有通病吗

楼主(2017-11-15):
蓝天W650SR 不定时掉电有通病吗?机器是海尔的,刷了蓝天的BIOS后掉电频率小了,不知道还有其他通病吗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我记得蓝天的bios要修改的,别的机器的刷上去会掉电,试试吧原机信息搬过去试下

网友:
不定时就麻烦了,没有通病吧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哪一个供电不稳定导致的问题

网友:
不定时掉电的机器要花时间找问题啊!供电的问题比较大吧!

网友:
曾经看到帖子说这类板子的六脚芝麻管也容易导致掉电这类的故障,不过没有遇到过

网友:
建议楼主多检查6脚得小管子,一般都是这个引起得,这是蓝天主板得通病

网友:
这些不定时断电,只要排除了温度,有可能是 主板上的电容 引起的 我上次遇到一个asus的笔记本有过这种现象。